DELL N4010掉电 不触发维修,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4-02-26):
此机器故障表现为有时能触发开机,但过几分钟会突然断电(排除散热问题),有时触发到0.03左右不动,有时触发到0.4左右不动,之前也遇到过戴尔此系列的机器,跟这台机器故障一模一样,当时客户要的急所以没修好。这次可要好好研究一下了,,说实话刚开始遇到这种问题搞得我很棘手,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先加焊了一下HM57的桥,加焊之后每次触发到0.65左右立马掉电,嗯,这就好办一点了,既然电流能上到0.65掉,那基本就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了,用万用表在开机时量了一下CPU电感,有0.7V左右的电压,嗯?既然有电压怎么还会掉呢?难道CPU坏了,好吧换一个试试,换了还是不行,看起来得用示波器了,用示波器测了+5V_SUS +1.5V_SUS +1.8V_RUN等电压,掉电时间基本为300左右毫秒,(这里就不上图了,示波器截图还不会,嘿嘿)再测CPU电压基本每次250毫秒左右掉电,看起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测供电芯片上管驱动有波形,下管驱动竟然没波形,原来供电芯片也有问题,果断换掉,换好之后心想应该没问题了吧,没想到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掉电,不过仔细一看这次电流好像是上到0.8左右掉的,再多开几次还是0.8左右掉,又用示波器测了上下管驱动 这次都有波形了。唉,这下是真的没招了,最后没办法只能换桥了,换好之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开机,嘿嘿,竟然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亮机。。进系统半个小时没掉电,,,,
总结;此故障最终问题应该是PCH不良导致,至于CPU供电芯片为什么会坏,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N4050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嗯,看到你这个写的我也有信心了,M490,没图纸,没BIOS,摔过的。正准备换HM77的桥,但愿好运啊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多呵呵

网友:
HM南桥也很多问题,遇到好多这种情况了

网友B:
HM57的机器都开始修了哇,我手头还有915的系列在修呢,时间跨度好久哦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看到你这个写的我也有信心了,M490,没图纸,没BIOS,摔过的。正准备换HM77的桥,但愿好运啊

HM77?好新啊,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57的机器都开始修了哇,我手头还有915的系列在修呢,时间跨度好久哦

915也太老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77?好新啊,祝你好运

嗯,我也希望好运啊。不然就……只能换板子了,心情无法形容啊。

网友:
呵呵,最终无奈只能换桥,误打误撞好了,经验的积累很重要,这些楼主分享了~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楼主多发经验

网友:
我是个新手  修机子会走很多弯路  经验不足啊  哎

网友:
第一次遇到pch的桥坏,会不稳定

网友:
没有修过类似问题

网友:
CPU供电?我没看错吧下次注意下

网友(2014-08-02):
我的现在也是掉电  有时候还能开机进系统啊

网友:
半小时掉电    南桥   BIOS坏的最多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明天试一下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