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主板触发不显 求助

楼主(2014-02-26):
板号:蓝魔
故障:不显示
电路图点位图 :公司加密 不能外部使用

上电流表,0.005--0.200-0.220停止也不掉电。

经测量发现不出PLT_RST#,3.3V  5.0V 1.05V 1.5V 1.8V电压都有 ,CPU电压的0.9V左右,核显电压没有,已出CPU_PG。

很奇怪CPU_PG都出来了电流怎么跑不起来,并且没有明显缺电压。依旧上电时序CPU PG出来后下一步就是PLT_RST#了,查复位信号由南桥发出,并且所在的南桥小模块内3.3  1.05V功能模块供电正常,也是杀了一个新的南桥,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

刚才一个人发帖也是不出复位找到是CPU供电芯片坏了,不过该主板的南桥已经没有PCH_PG信号,所以不能用以推断此主板。

现在的思路就是有人提醒电流过低会不会是没有检测到CPU导致的,让杀一个CPU,由于都是BGA的U所以希望有高手给一点思路,不喜欢凭运气搞定的不良,希望能学习到此故障修复 思路。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0,2电流不可能全出来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