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关于安防监控拾音器的降噪问题分析

楼主(2014-02-26):
关于安防监控拾音器的降噪问题分析
  安防监控拾音器监听头可以检查以下几方面来降噪:
  1.本监听头不能使用开关电源供电,请使用优质的12V普通直流稳压电源。您可以选用专供的监听头优质电源或适配器来供电。
  2.如果音频线接到其它音频设备,请断开连接后直接连接到随身听耳机/电脑用的普通有源音箱进行测试。如果噪声消失说明监听头本身没有问题,请检查连接的音频设备或其他方面。
  3.检查噪声是否由于声音自激造成的:监听用的音箱一定不能与监听头靠得太近,尽量不要在同一个房间进行测试。由于监听头的灵敏度高,音箱的声音反馈到监听头的麦克风必然会导致声音自激啸叫。同一个房间需要监听,可以使用头戴式耳机。
  4.布线时最好单独走线,不要同交流电等强电使用同一缆槽,同时尽量远离变压器、灯具整流器等强电磁干扰设备。使用3X0.5RVVP屏蔽电缆也能有效避免外界干扰,其中要求屏蔽层单端接地)。
  5.严禁把监听头接入声卡、调音台、功放等设备的麦克风(MIC)输入端,否则可能损坏设备。这是因为监听头内部虽然也包括麦克风,但同时也包含放大、降噪、回声处理等电路,其输出的为1Vpp以上的“LineOut”音频信号。
  6.有的视频监视器自带喇叭,但可能效果差,请使用优质耳机或有源音箱进行监听。
  7.某些计算机主板上的集成声卡品质较差,录音时会引起严重噪声,请改用创通等品牌的优质独立声卡。
  8.检查监听头声音增益电位器或放大设备的音量是否调节合适。
  9.有的品牌音频分配器品质不高,会导致声音发闷、裂化等,请选用优质分配器或本公司的监听头适配器。
  10.某些型号的硬盘录像机只注重视频处理而忽略音频处理可能导致同步录像的声音品质低下。请先断开硬盘录像机,然后直接用优质耳机或有源音箱接到音频线上去听。如果音质很好,就可以确定监听头品质没有问题。)
  11.如果确认噪声源于环境,可以选用APM212降噪型适配器来有效过滤环境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