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 液晶显示器(型号E173FPb)

楼主(2014-02-26):
故障现象:黑屏,指示灯闪烁,按开关关不了机子。
以前修过有类似故障的机子,打开盖,看到板子是BENQ (明基代工)的,摸输出管有一电容(C755) 发烫,取下这组管子(q59,q760)量都击穿了,然后看指示灯已经不闪了,也可以开关机子了。看来换上开关管就应该可以正常了,此管子型号C5707 ,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看C5707的PDF资料。

网友:
加一个高压吧,换C5707一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