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梅捷主板插上电源通电,故障诊断卡4灯全亮?

楼主(2014-02-26):
一梅捷主板插上电源通电,故障诊断卡4灯全亮,但按开机键主板也可以启动,显示画面正常,就是插电开机,不启动,要按开机键就可以启动,等于就是无法关机吧?

网友:
不知是否我脑袋短路了,看得好矛盾。四灯全亮---(检测卡有多好不同的,应该你是说没复位之类的吧。检测卡只是参考,检测表现什么状态都好,只要能开机就没检测卡的事。你后面句“就是插电开机,不启动,要按开机键就可以启动,等于就是无法关机吧?”我真不知如何理解。插电不启,可理解。按开机启动理解,都一起就不知什么意思,插电会自动开机?(是会有)不按开关如何开机?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网友:
换IO试试。表明看像是IO的问题。

网友:
io 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支持先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