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盘7200.4的数据恢复 大神指教

楼主(2014-02-26):
一块7200.4的盘   做数据    问题是磁头卡死   开盘后把磁头拨回停浮区   然后通电  显示不认盘  BUSY长亮   然后进PC3000处理   断开板与电机的连接   接指令线  数据线   电源线   通电断电后出现ASCII Diag mode
F3 T>
然后输入/2  转2级  之后就会出现
LED:00000047 FAddr:00347860
Rst 0x10M
LED:00000047 FAddr:00347860
Rst 0x10M
LED:00000047 FAddr:00347860
Rst 0x10M
LED:00000047 FAddr:00347860
Rst 0x10M
LED:00000047 FAddr:00347860
Rst 0x10M

反正就是断电通电后不管你做什么  等两三秒后指令就不起作用了   重新断电通电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能进指令模式,进一步却不能操作,磁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磁头坏了,换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