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鼠标不能用喇叭不出声

楼主(2014-02-26):
E420机器开机后鼠标左右键不能用!拆下来装上整个鼠标不动了左右键不能用,打开板子查看,触摸接口处2组5V供电有一组电压保险熔断,换上保险,检查无短路再次装起来开机测试鼠标能动了,但是左右还是不能用,而且按击左右键时候机器反应特慢,外接鼠标是好的。现在等待找个触摸板测试后在进行下一步操作,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请指教。

网友:
自己抢沙发等待有缘人

网友:
触摸板 有没有先排除  除了供电 信号呢 ?

网友:
我也抢个沙发

网友:
问题解决!主板给触摸供电的5V保险烧断是由于按键地下进水后腐蚀短路造成的,清洗腐蚀电路连接断掉部分OK了

网友:
心细很重要。。。

网友:
应该是腐蚀没清理好

网友:
应该是腐蚀没清理好

朋友别这么回复,小心被禁

网友:
见解折服,学习了  不得不承认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很多时候要机了修好,都是靠细心才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