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OPENBOX显示“ON”的实例维修(一)

楼主(2014-02-26):
烧友寄来一台OPENBOX-S9,故障为通电面板显示“ON”,无法进入系统,串刷无法进行。
  收到该机时,试通电试,面板一直显示“ON”,无法启动。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试连接电脑进行串刷,串刷竟然无法进行,这与星友所描述的相符。

  分析:机器显示“ON”无法启动,可能是系统丢失造成的。由于连接串刷工具,串刷无法进行,故故障可能可能出现在主板的某一供电的问题或闪存损坏造成的,但也可能是网络芯片的故障引起的。
  接着就是拆盖检修。目测电源板和主板,未发现异常。通电用数字表的电压档测量主板的各级供电。结果测得3.3V为1.89V,与标称的电压不相符,这便是问题的所在了。

  这里先说说OPENBOX主板的供电:从电源板出来,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有5V,12V,24V。先看24V,它通过接插件主板来到主板,再直流入LM317,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外高频头极化供电的;12V呢,在本机里,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看作是开机线路使用的,具体的原理不是本节所探讨的问题,你可以把它看作开机线路的辅助供电即可;而这个5V,它担任的任务是特别重要的,它经过开机信号的开启,同时经3路DC/DC线路得到3.3V、2.5V、1.2V。而1.26V是2,5V演变而成的,其中的3.3V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它几乎担任qi整机工作的所需供电!所以,3.3V的不良,会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
  于是断电测量3.3V的对地电阻,发现只有232欧,与实际的500来欧有一定差距,手摸网络芯片还有烫手的感觉,这便是问题的所在。造成3.3V对地电阻的下降原因可能是:1),网络芯片不良;2),内置高频头不良;3),HDMI输出保护集成不良;4),ALi3501不良;5)主芯片不良。从以往的维修经验看,可能网络芯片遭雷击损坏的机会较大——虽然机主未说明是雷击的,但从维修的角度看,网络芯片LAN9220-ABZJ是最大的嫌疑,如果对地电阻的阻值增加了,通电开机系统就有可能启动,目前也只有先拆它了。
  当拆下网络芯片后,测量3.3V的对地电阻时,其阻值在意料中增至531欧!这时通电测量3.3V的输出电压时,电压稳定在3.3V。与此同时,机器面板“ON”有了反应,出现“boot"字样,也就是说机器已经启动了!

  看来是网络芯片不良引起机器不启动和不能串刷的。换芯片这个简单,可以说是三两下就搞定了。但,在插上网线时,网灯却没有点亮,也就是说还是无法联网!这个可能是网变或网络芯片的外围元件有不良现象。经查,原来是网变旁边的一个50欧姆贴片电阻击毁。
换新后,启动机器,网灯再度亮起,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账号读取中,呵呵,联网已恢复正常。
  试收电视节目,节目正常下载,机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