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9TR4 给电闪灭 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4-02-26):
清华同方L9TR4  a/d一体板  外置12v供电  插电瞬间 电流跳变如下 0.03 0.12   0.42   0.98   1.05(电压降低至5.4v)  0.03     灯管闪一下   按键灯 无反应   更换通用高压板  问题依旧  不接信号排线  屏幕灯管亮  接上液晶屏信号线   跳变就如上描述    更换12v接口  和  给高压板接口的 滤波电容  问题依旧     请高手指教 什么问题  从何处入手

网友:
你把问题都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就应考虑屏板电路有问题了。况且已短了。

网友:
屏电路板短路?

网友:
明显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