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是3.3v 可以用5V电源代替吗

楼主(2014-02-26):
头有个H3C的16口 交换机,好像是3.3V的,空载3.4V,接上去灯全部亮,使用电脑电源3.3V灯则正常。
请问可以用5V 1A的电源接上去长期使用吗

补充内容 (2014-3-20 09:45):
带负载2.7v,懒得弄了,直接换了个电源上去修好了

网友:
最好别用,可以串3.3v的稳压二极管降压使用,或3r33降压使用

网友:
3.3V不能用5.0V供电。电压高了50%呢!
可以在5V上串联两个二极管降压后使用。
或者用1117-3.3稳压也可以。

网友:
更新一下,也许不是电源的问题,发现三颗带散热器的芯片其中一个发热明显比其它的厉害。之前这个交换机摔过一次,不是摔坏或虚焊吧?

使用5V电源虽然指示灯看起来正常但只能PING通开始后来不通

网友:
电压过高时不行的,如果用1117之类的稳压元件,要考虑一下功率问题。

网友:
      你说的情况象是芯片问题

网友:
电压最好还是不要高,容易烧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