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OPENBOX显示“ON”的实例维修(二)

楼主(2014-02-26):
前几天收到江苏镇江烧友寄来的邮件。开苞查看,内包装不错,有三件物品:dm500S一台、免费机一台、openbox-s9一台。经查,dm500s和免费机是正常的,未见有问题,估计是机主的天馈线路出问题了。

  而openbox-s9,维修就复杂多了,几度出现困境,最后还是找到问题所在,修复了此机。拆开包装,只见OPENBOX-S9上盖有留言。

通电开机,面板显示“ON”,机器无法进入系统。是串刷,送电,软件无任何反应,断电时显示"done",英文小纪我不懂,你慢慢猜。

  既然无法串刷和进入系统,那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那会是哪里的问题?电源板?主板?既然面板显示正常,就可以断定是主板的问题,因为5V输出正常!你还弄不明白吗?拿表来测量吧!测量哪里?呵呵,当然是电源板的输出了。
  在确定主板的问题后,开检查,证明刚才的判断是对滴,见图。

去掉开关管,数字表测得5V的供电对地短路(数字表此时有误差)。再测量3.3V、2.5V、1.26V、1.2V的对地电阻,未发现异常现象。看来问题就出现在5V供电上了,会是哪里的问题?难道是各级DC/DC集成有短路?在拆下这几枚芯片后,结果无功而返。维修开始进入困境。关于此方面的细节,可以参考这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143-1-1.html

  当拆下所有有关5V供电的集成后,5V的对地电阻仍然为0,维修再度进入困境。问题会在那里发生呢?难道是USB输出口有问题?在拆下USB对外供电的小电感后,我后悔了,因为不是它的问题!再细看HDMI(图片上说是同时拆下,是因为第一次拆下未见问题,又会焊了)输出接口,接口内一侧发觉有断层。试把集成和小电感同时拿下,5V供电的对地电阻突然加大!这时换上新的开关管,通电试机,机器启动了!试接收节目,接收正常,网络也是正常的。看来故障可以锁定HDMI输出部分了。

  当换下HDMI接口和回焊电感后,对地电阻阻值依然居高不下,不再为0,上电,机器启动正常。回焊元HDMI输出保护集成,通电试机,无高清信号输出,换新后信号恢复正常输出,证明HDMI输出保护集成也损坏了。拷机一晚不出问题话即可交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