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OPENBOX雷击后无信号的维修

楼主(2014-02-26):
广东梅州平远星友的OPENBOX-S9被雷击坏了,寄往我处维修。故障为雷击,能正常开机,手动和遥控器均可进入系统操作,但电视机显示无信号。
  拆盖检修。步骤和经过如下:
  1)通电测量电源板25V到主板的电压正常。

  2)主板接插件到LM317③脚的电压正常。
  3)测量LM317的③到②脚的对地电压均为25V,从卫星接收机的极化电压上看,25V已超过卫星接收机的高频头供电电压,故判断LM317击穿。换新后,②脚的输出电压恢复正常。

  4)电视机依然显示无信号,按信息键查看信号状态,发现信号强度有35%,信号质量有5%,故障锁定在内置高频头上。
  5)热风拆焊台(俗称“牛刀”)拆下高频头和其旁边的电容。
脱下高频头的外衣(屏蔽盖),直见高频头里面的线路,有两处雷击后的烧痕,见下图。

  6)搭铁(对地)测量高频头的3.3V电阻,正反的阻值均较大,从经验上判断,高频头的高放芯片应该幸免。细看线路,是高频头供电的线路和高频贴片电容击毁罢了。于是,恢复小贴片电容,飞线到印刷电感前。
  7)连接电源板和主板及面板,接上天线通电。大约15秒后机器就启动完成了,修改参数后节目下载。

  8)修机不忘检查切换开关的切换情况。俺45公分双星收134和138,机机切换迅速,节目播放顺畅,证明机机修复(晕,高频头供电的滤波电容还未装,赶紧装上 )。

  以上是该机的维修经过,如有不同的看法,请文明抛砖,同时也谢谢您的点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