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公解理>之G450电池充放电电路BQ24751解析

楼主(2014-02-26):
接入电池后通过SM总线将电池的信息送入到KBC进行信息收集和处理

通过以上两脚接入KBC

经过KBC的信息收集和处理通过此引脚来向电池充放电电路发出是否大幅度充电的开启

因为BQ24751的快速充电是低电平才有效所以这里设置了一个反相单元电路来产生需要的低电平

即通过使用线性电压的上拉此KBC输出的高电平,进入场管PQ309,使其快速导通。得以将线性电压拉低产生了一个电压跳变的低电平信号,送入到BQ24751的1脚这里,需要注意一下:若此处BQ24751收到了此信号充放电电路会大幅度的输出电压来为电池充电达到快速充电的目的;当电池电压检测引脚如果检测电池电压比较的充盈的时候,电池充放电电路会采用涓流的方式低幅度的为电池充电来达到保护电池的目的

壹:ACDET:当BQ24751检测到此引脚有>2.4v的供电的时候机器就会认为此时是适配器供电状态实测此处应为2.64v供电分压输入
贰:OVPSET:此处为过压电压检测此处电路设计为必≤2.61v若高于此电压则24751则会停止第三步的输出来达到保护后级供电电路的安全
叁:ACDRV:此处为保护隔离管PQ301\PQ302的控制级输出输出结果是通过充放电电路bq24751检测ACDET电压来决定是否输出高电平的若
      ACDET>2.4v    则输出L电平     反之则输出H电平
肆:PVCC:此处当保护隔离管导通之后过来的电压经此接入BQ24751作为其主供电输入一般为19v
伍:24751_REF:当主供电正常输入后经此引脚向后级电路及充放电电路本身提供线性电压为自身高低端门驱动器进行供电以及为充电电路
       开启信号提供上拉供电
陆:BAT:来自于电池的电压检测反馈引脚直接与电池相连此处电压决定了是否对电池进行大电流的充电动作
柒:CHGEN:经过电池通过SM总线以及电池电压反馈的引脚的信息汇总KBC经过处理然后根据电池的电量严重不足的情况向此引脚发出
      FSTCHG的高电平并经反相单元电路反相生成了CHGEN#的低电平信号来开启24751的大幅度充电动作
捌:HIDRV和LODRV:当收到了开启信号或者24751通过检测BAT引脚的电压感觉应该进行充电动作时其通过此引脚来轮流发出高电平来
      轮流导通高低管来对后级电池进行充电,并同时实时监测BAT反馈引脚来决定充电电流的大小来保护电池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真到位!谢谢

网友A:
楼主分析得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得很到位。学习了

能帮到你最好哈

网友:
以前没有注意这些问题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2015-11-10):
分析的很到位,非常好。

网友:
OVPSET是要小于3.1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