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摄像头常见故障及维修

楼主(2014-02-26):
监控摄像头维修常见问题解答
1. 无图像输出
a. 检查电源是否接好,电源电压是否足够。
B. BNC接头或视频电缆是否接触不良。
C. 镜头光圈有否打开。
D. 视频或直流驱动的自动光圈镜头控制线是否接对。
2. 图像质量不好
a. 镜头是否有指纹或太脏。
B. 光圈有否调好。
C. 视频电缆接触
1. 无图像输出
a. 检查电源是否接好,电源电压是否足够。
B. BNC接头或视频电缆是否接触不良。
C. 镜头光圈有否打开。
D. 视频或直流驱动的自动光圈镜头控制线是否接对。

2. 图像质量不好
a. 镜头是否有指纹或太脏。
B. 光圈有否调好。
C. 视频电缆接触不良。
D. 电子快门或白平衡设置有无问题。
E. 传输距离是否太远。
F. 电压是否正常。
G. 附近是否存在干扰源。
H. 在电梯里安装时要与电梯保证绝缘免受干扰。
i. CS接口有否接对。
监控系统的维护、保养
※使用前注意事项
1、主机通电前,须先检查,避免因接触不良而烧坏配件。检查方法是:
A、晃动主机以检查内部是否有松脱的现象;
B、从主机后面检查各插卡是否有歪斜而接触不良的现象
C、电压选择开关是否设置在230的位置,并与供电电压匹配
有不正常现象,请不要通电。立即通知供货商,听取处理意见。
2、后面板很多接口是插针式的,连接前检查插针是否歪斜,避免损伤接口。
3、接口匹配不好的,如音频和视频接头匹配较紧等,请先更换接头。
4、主机为插卡结构,外接接头时不得硬推和硬拉,避免造成接触不良。
5、主机工作时,请固定安放位置,不要拖动
6、按主机接口属性,将相关外设全部连接完毕,并检查接触是否良好。
7、用在线式不间断电源(UPS)为本主机供电,避免停电造成硬盘损坏。
8、按正确程序关机,不得用关电源方式关机,避免造成系统损坏。
※硬盘录像机的保养

    计算机系统如果保养不当,即使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也可能出现故障。  关于硬盘录像主机的保养,请用户注意以下几点:
1、指定专人操作主机,定时对系统及数据进行备份和维护,将故障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按照正常程序关机,不要用断电方式完成关机。
3、长期不间断运行主机时,建议每周关机几分钟,然后重新启动运行。
4、建议为主机配备不间断电源设备(在线式UPS),避免掉电或电压不稳造成系统破坏。
5、硬盘录像主机为监控专用,不要作为普通计算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