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发现修好联想Y480 GT640M-LE驱动上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4-02-26):
       今天来了一个客户说主板进水开不了机,机子看了是联想Y480的,拆机发现主板已经腐蚀严重,无法修了,叫客户换主板850,客户同意,4天后主板到货,装机OK,点亮。这样机子告一段落了,谁知3天后客户回来说机子能点亮,玩游戏卡,叫客户机子返回来。打开机子看晕死, 原机是650M的显卡,换的板怎么是640M-LE的?而且还打个叹号。郁闷死了。重装系统,也不行,没辙,拆机对了一下,版号一模一样,但显卡不一样,联想真坑爹呀。BGA做了一下显卡,开机还是一样一个叹号,无语,难道显卡坏了?去订了一片显卡,3天后换上,开机正常,暗暗庆幸可能好了,谁知进系统设备管理器还是显示GT640M-LE一个叹号在那里,无解。真的郁闷死了,去抽支烟。想着这思路有没错误,后面想一下既然版号一样有2种显卡,为何不把电路对一下呢?因为这机子找不到电路图,有实物对比不是更好。这样一想就回来把2片板拿来对比了一下,不对不知道,对了吓一跳,这联想真的很坑爹,居然在显卡芯片背面的电路板上做了文章,把一些原件给缺了,经过细心比对发现少了3个原件   2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最后把这些原件从原来的料板拆过来焊上去,开机怀着忐忑的心理去设备管理器查看  吔  总算叹号去了,驱动正常上了。就这么个小问题害我走了这么多弯路。希望大家以此借鉴,为了大家不走弯路,特奉献图片,画红圈的就是缺少了的配件, 这是针对GT640M-LE显卡的板,不支持GT654M 大家看清楚了    版号:QIWY3 LA-8001P    显卡型号:N13P-GL-A1或N13P-GL1-A1是GT640M-LE的。

网友:
你买回来的板,上面没有显卡吗?如果上面带的是GT640-LE的显卡,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我也觉得。拿回来不行不能质保吗?

网友:
呵呵。。这个没遇到过啊····

网友:
刚买的主板出问题了为何不拿去质保呢,何必何苦呢!楼主意思是说这机器有三款显卡是吧,不同的显卡板子上的电路就不一样,比如楼主加的三个元件。

网友:
纠结 不好弄啊

网友:
这个要是我遇到的话直接跟卖家换啊,还要自己动手啊

网友:
刚买的新主板自己就开干啊,不行就去保修啊,你何必又做显卡又搞板子的

网友:
一般网上买的主板有一个月质保吧,你还做了BGA换显卡,2个电阻是显卡识别信号吗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不是我不想换板,是我的上家太黑了,我问过他,回答我居然是:“你这板是你驱动不对,或者装过系统就好了,如果实在不行就把独显给禁用了。”  我无语,这板不好找,当初找了几家都没货,后面被客户催急了正好问道这家有货就直接拍了,连保修什么都忘了商量,很后悔。

网友:
那2个电阻确定是显卡识别信号,后面又做了实验再加2个电阻,居然成了GT550M了,但驱动有叹号,也是驱不上的。

网友:
受教了, 谢谢了

网友:
很赞,楼主细心啊

网友:
显卡不一样 相应的电路会不一样。

网友:
额。应该找卖家。

网友A:
楼主,又没有图纸,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两个电阻的阻值的呢 ,然后才代换,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没有图纸,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两个电阻的阻值的呢 ,然后才代换,求解???

楼主,望回复 ...

网友:
阻值还真没测,是对着料板拆过来的,现在机子客户拿走了,用得很稳。

网友:
这样的商家黑心啊,发上来拉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