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EPU 无复位怎么办

楼主(2014-02-26):
今天接了一块华硕P5QL/EPU主板 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无复位 求大神指点
华硕

网友(2014-04-12):
{:4_128:看一下信号正常不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2014-09-30):
我手上有块一样的,还没解决!楼主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主板,RST常亮,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先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查电源的PG及各供电的PG信号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2015-01-04):
cpu供电芯片,内存槽旁边的822排阻换一个试试

网友:
{:4_113:南桥有信号码

网友(2015-04-12):
就这样一句话来修主板 我也是醉了,让大家怎么帮你~
这个板子讨论里面又很多帖子 自己去看看~

网友(2015-06-11):
新手路I过学习下 谢谢

网友:
怎么好多人说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只是说试试看

网友(2015-07-30):
是不是复位一半啊 !! 要按不跑马修了!!

网友:
换了南桥能不能好哦

网友:
有图纸吗发一份

网友(2016-02-10):
我的也是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给我留言下 我收了一台主机 本来能跑马的 点不亮现在不跑马了;

网友(2017-05-01):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压信号好的PG 出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