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怪问题

楼主(2014-02-26):
碰到一个 惠普的 CQ40 amd的 不安cpu 电流 可以到0.25 安上cpu 电流不顺畅 到0.24 0.268左右掉电
cpu
掉电

网友:
供电都有的话 应该就是南桥了吧

网友:
供电都出来[完了吗

网友:
我碰到一个CQ60的,AMD07的CPU,不装CPU能跑到0.6.。有CPU电压。装上CPU只上到0。26没有CPU电压,其它电压正常。不过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