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网络硬盘高清播放器外设逐个谈(家庭影院篇:)

楼主(2014-02-26):
家庭影院篇:

当看本地高清蓝光的时候,首先我们关注的是画质,其次我们也不能忽略音质,毕竟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音响这个东西说复杂也不复杂,说简单也绝对不简单。例如音箱分2.0,2.1,5.1,7.1,9.1声道等。

声道的区别:

1.单声道单声道是比较原始的声音复制形式。当通过两个扬声器回放单声道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声音是从两个音箱中间传递到我们耳朵里的。这种缺乏位置感的录制方式用现在的眼光看自然是很落后的。

2.立体声
单声道缺乏对声音的位置定位,而立体声技术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声音在录制过程中被分配到两个独立的声道,从而达到了很好的声音定位效果。这种技术在音乐欣赏中显得尤为有用,听众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各种乐器来自的方向,从而使音乐更富想象力,更加接近于临场感受。立体声技术广泛成为了影响深远的一个音频标准。时至今日,立体声依然是许多产品遵循的技术标准。

3.准立体声
准立体声声卡的基本概念就是:在录制声音的时候采用单声道,而放音有时是立体声,有时是单声道。但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

4.四声道环绕
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立体声虽然满足了人们对左右声道位置感体验的要求,但是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家逐渐发现双声道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由于许多新的技术,其中发展最为神速的当数三维音效。三维音效的主旨是为人们带来一个虚拟的声音环境,通过特殊的HRTF技术营造一个趋于真实的声场,从而获得更好的游戏听觉效果和声场定位。而要达到好的效果,仅仅依靠两个音箱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立体声技术在三维音效面前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但四声道环绕音频技术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四声道环绕规定了4个发音点:前左、前右,后左、后右,听众则被包围在这中间。同时还建议增加一个低音音箱,以加强对低频信号的回放处理(这也就是如今4.1声道音箱系统广泛流行的原因)。就整体效果而言,四声道系统可以为听众带来来自多个不同方向的声音环绕,可以获得身临各种不同环境的听觉感受,给用户以全新的体验。

5.5.1声道
5.1声道已广泛运用于各类传统影院和家庭影院中,一些比较知名的声音录制压缩格式,譬如杜比AC-3(Dolby Digital)、DTS等都是以5.1声音系统为技术蓝本的,其中“.1”声道,则是一个专门设计的超低音声道,这一声道可以产生频响范围20~120Hz的超低音。其实5.1声音系统来源于4.1环绕,不同之处在于它增加了一个中置单元。这个中置单元负责传送低于80Hz的声音信号,在欣赏影片时有利于加强人声,把对话集中在整个声场的中部,以增加整体效果。相信每一个真正体验过Dolby AC-3音效的朋友都会为5.1声道所折服。六个音箱该怎样正确摆设位置呢?两个前置音箱应摆设在屏幕两侧,至于两个音箱之间的间距则视聆听者到屏幕的距离而定,距离愈近,两个音箱则愈靠近,反之亦然,一般来说两个音箱与聆听者大致维持45度的夹角。中央声道音箱置于两个前置音箱的中间,最好与其成一直线。绕环音箱则面对面摆在聆听者的两侧上方60-100公分左右最佳,若两侧无适当架设地点,放置于聆听者后方左右两侧偏高的位置也可达到环境音效的效果;至于重低音箱,由于没有指向性,所以没有一定的摆设位置,视使用者空间的情况而定,一般多置于前方或两侧地板上。

6.7.1声道
千万不要以为5.1已经是环绕立体声的顶峰了,更强大的7.1系统已经出现了。它在5.1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左和中右两个发音点,以求达到更加完美的境界。其实在多声道环绕格式里目前世界上主要有四大阵营:SACD的5.1、DVD Audio的5.1、DTS ES 6.1与Dolby Digital EX 6.1。SACD与DVD Audio目前被使用在以音频为主的软件,电影并不使用这两种格式,而DTS ES 6.1与Dolby Digital EX 6.1才是电影使用的环绕格式。但是,既然电影格式是 6.1声道而不是7.1的音轨,又何来7.1声道呢?请注意在我们的数码音效是世界里除了对DTS与Dolby Digital作译码之外,还有DSP(Digital Surround Processing)的音场处理模式。在AV功放对DTS或是Dolby Digital 音频格式作声轨译码后,通常会加上DSP处理模式,让音场、音色等更接近大型剧院的效果,而此时在高端的AV功放便会将6.1声道的音轨经过数码音场处理程序而转换成7.1声道。那么针对 DTS 5.1与Dolby Digital 5.1的环绕格式,DSP是否也能将其转换成7.1声道呢?答案是可以的。
  7.1声道的DSP处理模式在一些比较高端的AV功放都有具备,例如天龙3802、3803AV功放,更高价的天龙A11SR、A1SR与安桥 DS989还配置了美国最先进的THX Ultra 2 DSP模式。实际上很多AV功放即使不具备7.1声道也都至少配备6.1声道,那么7.1与6.1差别在哪里?7.1声道使用一对后环绕喇叭来代替6.1 声道的一个,这样的好处很多,绝对不是好象只多了一个喇叭虚壮声势。要知道人的耳朵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的脑袋瓜后面没有耳朵,这时如果你的后面只有一个环绕喇叭,音像就会有所偏差,这个偏差会造成有时你觉得声音是比较靠近左边,因为你左耳先收到声音,有时又会觉得声音在右边,而且音像不会有立体感,几乎是很平面的声音,听起来浑身不对劲。不变的道理是,当你的耳朵正面不是正对着发音点时,你需要两只喇叭来修正相位差,这是为什么听音乐要至少用两只喇叭(立体声)。 所以,用两个后环绕喇叭所能营造的音场与相位是家庭影院领域里更高级的配置。

7.1声道如何摆位?
  7.1声道的摆位复杂吗?其实很简单。喇叭的正确摆放对于声音有巨大的影响,这一些影响会对于声音的清晰度、音源定位与音像联贯性有关键性的决定。7.1声道的喇叭摆位最大的不同在于四个环绕喇叭的位置,这里提供一套计算公式来计算这四个环绕喇叭的位置,请注意,这是以你的空间最佳的位置为基准,并不是以你坐的位置来计算,你应该先把喇叭放在这一些位置上再来选择你坐的位置。

  L喇叭的摆位
  与Y轴的距离= X轴长度 x 0.18
  与X轴的距离= Y轴长度 x 0.15

  C喇叭的摆位
  与Y轴的距离= (X轴长度 x 0.18)/2
  与X轴的距离= Y轴/2

  R喇叭的摆位
  与Y轴的距离= X轴长度 x 0.18
  与X轴的距离= Y轴-( Y轴长度 x 0.15)

   SL喇叭的摆位
  与Y轴的距离= X轴长度 x 0.535
  与地面的距离= Z轴 x 0.75
  注明: 此摆位必须使用双向或是单向发声环绕喇叭,三向发声喇叭不适用.

  SR喇叭的摆位
  与Y轴的距离= X轴长度 x 0.535
  与地面的距离= Z轴 x 0.75
  注明: 此摆位必须使用双向或是单向发声环绕喇叭,三向发声喇叭不适用.

  SB喇叭的摆位
  两个SB喇叭之间的距离为30cm, 并且以 Y轴/2为基准
  与地面的距离= Z轴 x 0.75
  注明: 此摆位必须使用双向或是单向发声环绕喇叭,三向发声喇叭不适用.

  LFE低音炮摆位
  低音炮与X轴(左侧墙或是右侧墙)的距离= Y轴长度x 0.039
  与Y轴的距离=X轴的长度x 0.738

  皇帝位聆听位置
  与Y轴的距离= X轴长度 x 0.535
  与X轴的距离= Y轴长度/2

  以上就是7.1声道的摆位计算,这个结果可以在不同空间理提供一个符合声学的摆位参考,在将喇叭摆到定位后,可以再根据实际的听感作调整,因为我们的空间不可能没家具,有时因为家具的摆放,可能必须牺牲喇叭的最佳摆位。

7.9.1声道
这个价格比较烧,四个主音箱,四个环绕音响,一个中置重低音。不再介绍,一般人难易接触到,目前高清播放器还是不要想了呵呵。

音效名词解释:

Dolby Digital(杜比数码音效)
● Dolby Digital Mono
    杜比数码单声道音效只有单声道的效果,并不足以构成立体声,多半出现在较为古老的影片中。在影片制作时,会将单声道的声音储存为AC-3格式。因此,当以杜比数码系统译码播放时,只有中间声道发声。这样的音质表现,无疑是比较单调乏味的,因为连基本的立体感都十分欠缺,更遑论环绕效果。
● Dolby Digital Stereo
    杜比数码双声道音效将双声道的立体讯号储存为AC-3格式,因此,当以杜比数码系统译码播放时, 可以从主声道的左右声道喇叭发声。这其实与我们常见的两声道系统(一般音响都是如此)有相当程度的趋近,可以建构立体的音场感,。只不过,Dolby Digital的声音是经过压缩处理的,多少对音质有些影响。而CD唱片则未经过压缩,拥有高音质的潜力。
●  Dobly Digital Surround
    杜比数码环绕音效利用矩阵编码的技术,将主声道、中央声道与后方的环绕声道挤压到两个声道中,并以AC-3格式储存。 当以杜比数码系统译码播放时,可以聆听到完整的五声道。不过,环绕声道为单声音效,而非立体声,而不是只有四个喇叭。怎么会是五个声道发声呢?那是因为,一般家庭剧院系统后方的环绕声道都是双声道,这里就是以双声道来呈现单声道,也就是让两个喇叭发出一模一样的声音。
● Dolby Digital 4.0
    杜比数码环绕音效4.0把独立的四个声道,包括主声道、中央声道与环绕声道编码成AC-3格式储存至DVD影片中。因此,透过杜比数码系统译码播放时,可以听到完整的五声道。此时,环绕声道为独立的单声道录音。乍看之下,Dolby Digital Surround与Dolby Digital 4.0似乎是一样的,其实不然。严格说来,Dolby Digital Surround是利用两个声道来储存数据,中间声道与环绕声道都是从这两个声道推演、计算出来的。而Dolby Digital 4.0却是扎扎实实的使用四个声道来储存主声道、中央声道与环绕声道,还是有些不同。
● Dolby Digital 5.0
    杜比数码环绕音效5.0把独立的五个声道,包括主声道、中央声道与后声道编码成AC-3格式储存到DVD影片中。当透过杜比数码系统译码播放时,可以还原完整的五声道。此时后方的环绕声道开始走独立双声道路线,提供更精确的定位感与音场包围感。
● Dolby Digital 5.1
    杜比数码环绕音效5.1除了主声道、中央声道与后声道外,另外加上一个超低音声道,然后将这个六个声道编码成AC-3格式储存。因此,以杜比数码系统译码播放时,可以聆听到五个声道再加上一个超低音声道。由于这个低音声道只涵盖低频范围,并不是完整的频率范围,,所以以0.1视之。提醒读者一点,并不是所有的DVD影片都提供低音声道音效。因此,如果您的主声道喇叭的低频够沉,其实也可以发挥延伸低频的效果,不见得非要加上这个超低音不可。虽然Dolby Digital有多种可能性,也包含多寡不同的输出声道。但一般而言,我们都简单的以Dolby Digital来表示Dolby Digital 5.1,也就是5.1声道的Dolby Digital或AC-3。至于两声道的Dolby Digital 2.0,多半会以2 Channel Dolby Digital来称呼。

PCM高音质数码音效
● PCM高音质数码音效
    相较于前述几种利用AC-3编码技术来压缩数据量的作法,DVD也可以利用PCM格式储存未经压缩的双声道讯号。由于没有经过任何压缩损失的处理程序,因此可以获得最佳的音质表现。其实这种PCM录音格式跟CD唱片是一样的,但由于DVD具有庞大的空间与速度优势,可以大胆使用更高的取样率与分辨率,因此可以提供远高于传统CD的表现。

DTS数码环绕音效
● DTS数码环绕音效
    同样属于5.1声道的环绕效果, DTS采用与AC-3不同的压缩技术将环绕音效储存至DVD。播放时,必须采用具有dts译码能力的系统,才能将隐藏在DVD中的5.1声道释放出来。同样是5.1声道,DTS跟Dolby Digital 5.1有何差异?其最大的差别,在于两者使用不同的“算法”,也就是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压缩5.1个声道的声音。
    Dolby Digital 5.1可以将相同的数据压得更少,占用最小的空间。反过来讲,由于DTS不刻意追求最强悍的压缩能力,因此也有机会保存更多的信息。如果处理得当,确实可以提供很优越的表现。
    编码方式 Dolby Digital (Dolby AC-3) Dolby Pro Logic DTS
    处理方式 各声道独立数码编码  模拟矩阵运算 各声道独立数码编码
    录制声道数* 5.1 声道   2 声道 5.1 声道
    播放声道数 5.1 声道    4 声道 5.1 声道
    环绕声道是否立体 立体 单音 立体
    环绕声道频宽 20Hz~20KHz 100Hz~7KHz 20Hz~20KHz
    独立的超低音声道 有 无 有
    传输率      448kbps** N/A 1536kbps
    注:*表示录制时, 需要占用的声道数(Channel)。 譬如说,Dolby Prologic虽然属于四声道的环绕系统,但实际上却可以利用矩阵演算(Matrix)的方式将中央声道与环绕声道隐藏在两个声道中。所以,只占用两个声道来储存。**这是一般DVD上的平均值,但实际的传输率是可能变动的。

AC-3
● AC-3
    AC-3发展当初是为了应用在电影院上的,AC-3音效因为胶卷的空间实在有限,所以AC-3音效的数据是存放在胶卷上,齿孔与齿孔的中间。这部分的空间实在太小了,所以杜比的工程师只好将他们认为人耳听不到的地方加以删除,藉以节省空间。这种破坏性的压缩还是会造成失真的,但是为了迁就原有器材上的限制,这也是逼不得已的做法。AC-3采用6只喇叭模式,除了超重低音部分外,其余皆是全频段Stereo声道,48KHz/16bit,且现场拍摄时每个声道皆是独立麦克风来录制。所以,AC-3的后环绕声道拥有完整的定位能力。AC-3数据的流量,两声道是192Kbps,大约是未压缩数据的8分之一大小。5.1声道的流量是384Kbps~448Kbps,最高可提升到640Kbps。越大的数据流量代表越小的压缩比例,音质相对的会更好,可听到的细节也会多。但Dolby AC-3将S/N比控制的很好,所以影响的重点就是可听到的细节多寡与否了。

DTS跟AC-3的差异处在于数据流量的大小,DTS在DVD上拥有1536Kbps的数据流量,以384Kbps~448Kbps来比较,足足多了3倍多的数据流量。即使将AC-3拉到极限的640Kbps,DTS还是强过2倍有余,这使得DTS能较AC-3听到更多的细节,整个空间感及移动感降会更加优良,更加清楚。

THX
● THX
    THX是由奥斯卡音效奖得主的乔治卢卡斯所发明的,跟Dolby Digital及DTS是不同理念的产品。虽说它也是5.1声道,喇叭的摆法也可以说是一样的。但是它具有准确定位的只有前方三个声道,后环绕只是两个Mono声道而已。
    THX的精神在于改善原有电影院及家庭剧院的音效品质,将原本电影想表达的音效正确的呈现给在电影院或是家里观赏影片的使用者。所以,THX对于每个环节,例如影碟、扩大器、喇叭甚至是视听空间的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差一步都不行。也因为每个器材都需要经过认证,所以加起来的认证费用相当高,要享受完整且正确的THX音效,的确所费甚巨。
THX还有个相当考虑周延的地方,因为电影院的中置声道位于屏幕的后方,这样势必会造成高频部分的衰减。所以,在影片录制时会刻意的增益高音部分效果,以弥补穿透过屏幕时的衰减。这样如果直接套用在家庭剧院里的中置声道上是不太妥当的,因为家庭剧院的中置声道并不需要穿透屏幕,所以会造成高频部分的表现过于突兀,丧失了影片原本要表达的效果。
    THX也是5.1声道的规格,喇叭的摆位大致上也是相同的,不过其真正的定位效果只限于前方的三个声道,后环绕声道是只有Mono音效的。
注:新版的THX规格,后环绕已具有完整定位,可与AC-3/DTS搭配。
    既然THX与AC-3及DTS的理念不一样,特色也不一样,定位效果更不如前两者的后环绕立体音独立定位。所以立足点不一,何来的比较? THX基本上来说是对于器材及环境的一个要求,也算是一个后级处理而已。得到THX的认证代表着其音效表现有一定的水准,当然THX是可与AC-3及DTS相辅相成的,有了AC-3或DTS系统,再加上THX的认证更是如虎添翼。当然,AC-3及DTS的器材只要够水准,符合THX对于“音质表现”的标准,当然可以拿去THX做认证。

SDDS音效
● SDDS音效
    SDDS的全名是Sony Dynamic Digital Sound,当然是由Sony所发展出来的。它使用与MD同出一源的感觉编码压缩技术,由于美国八大影业的哥伦比亚/三星(Columbia/Tri Star)公司隶属Sony公司旗下,理所当然会推出此种音效的拷贝。只不过在Dolby Digital与DTS占有率较高的阴影下,SDDS目前的影响力比较低。
    与Dolby Digital及DTS的5.1 声道不同的是,SDDS属于7.1声道的系统,多出来的两个声道是中左声道与中右声道,也就是说SDDS在前方共有五个声道。DTS跟随着Dolby Digital的脚步正式进入家用环绕系统的市场,SDDS也将参一脚进入家用的市场呢。

DTS ES Discrete 6.1
● DTS ES Discrete 6.1
    大部分AV迷都还未拥有6.1或7.1声道系统时,DTS又在2000年6月15日正式宣布推出新的6.1声道系统,这个新系统称为DTS ES Discrete 6.1. Discrete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离、独立的意思.
    这也就是说,DTS ES Discrete 6.1 就是把后环绕录在一个独立音轨里(其实是在母带的5.1声道核心区域之外再附加一个独立的延伸区域),不需要先经过矩阵编码混入左右环绕声道的程序。
    既然没有矩阵编码,当然也就不需要再从左右环绕声道中译码分离出来。其实,我们目前在使用的5.1声道每声道都是独立的,并没有相互混和。只不过为了权宜后环绕声道,才又用了以前矩阵混合的老方法来处理后环绕声道。根据DTS的Lorr Kramer(Director of Spacial Technical Projects)说,他们本来就认为用矩阵方式把后环绕声道安插在左右环绕声道里的作法并不妥当,所以早就想把后环绕声道以独立声道来处理,而这在技术上并不困难。
    加上以后电影院播放的的电子电影E-Cinema(或称数字电影Digital Cinema)已经确定要用独立的后环绕声道,DTS系统在电影院里的占有率并不亚于杜比系统。所以,一定会在电影院里使用独立的后环绕系统。既然如此,DTS干脆决定也在家用市场里推出独立的后环绕声道系统,这也就是DTS ES Discrete 6.1系统。

次世代音频(劣った代々)
DTS-HD(High Definition)
● DTS-HD(High Definition)
DTS-HD是一套相关联的声学音频编码系统,包含原先的DTS数字环绕声,DTS-ES和DTS 96/24,也加有无损压缩技术。但它具有更高的互换性和扩张性,除了兼顾更高音质、更多声道外,还能兼容网络下载内容的互动性。取样频率和声道选取也更加灵活。但依然保持了压缩比例比DD+小的特点,故声音信息损失少、细节更为丰富。
DTS-HD以7.1声道为起步。支持1.5Mbps以上的高比特率,是现在普通DVD影碟所采用的768kbps的近两倍。取样频率范围从8-192kHz(16/24bit)。最大有32声道的环绕输出,据称格式能支持的独立环绕声道数目是无限制的。

DTS-HD的数据流量可以根据声音品质的要求灵活进行转换,对应的音频比特率可以适应从DTS环绕声格式到高品质的无损压缩格式。而且,不管何种格式都能下混合出5.1环绕声和双声道音频。

DTS-HD作为数字电影院的标准格式不在这里说了,主要看看在下一代光碟上为家庭影院多声道提供的的音频格式会怎样。

DTS-HD的7.1声道是在传统的5.1声道上增加了二个附加声道。就这二个声道就能使新系统的环绕声效果远远高过传统环绕声。
第一个好处是声音有更加精确的位置。7.1声道就有能力把近乎完美的声音辐射到整个听音室。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良好的座位,并非只有一个“皇帝席”第二个好处是7.1声道有更好的特殊动态效果。

由于有了更多的声道和音箱,声音能更正确地定位于听音室各点。特别的效果点,如喷气机在头顶上飞翔、或利箭射向头顶,会使声场更加戏剧化和真实。

以7.1声道出现的DTS-HD音频也能使你喜欢的音乐更加生动起来。以两个附加声道,艺术家和制作商能戏剧性地“开发”声音的混合方式。每一个乐器和每一种声音都能”定位”进听音室的不同地方。音乐可以混合出把你和乐队一起放入录音棚、与鼓手放在一个台阶或音乐厅的第一排的效果。

DTS-HD音质之所以好有二个成因,一是本身的编码技术提高,二是硬声道的安排。
DTS-HD的编码特性
DTS-HD能编码和解码的DTS格式有三种:DTS-HD主体音频(Master Audio),DTS-HD高分辨率音频(High Resolution Audio)和DTS数字环绕声(Digital Surround)。可以对付各式各样的最新娱乐要求 。

DTS-HD主体音频(Master Audio)
DTS-HD主体音频能将音频处理得与录音原本1比特对1比特的相同。DTS-HD主体音频处理的音频能达到了超高可变比特率——Blu-ray碟达24.5Mbps和HD-DVD至18.0Mbps。因而能对应音频的全部信息:7.1声道都达到96khz/24bit的取样率和深度,与原来的录音版本完全一样。用DTS-HD主体音频能享受到与艺术家意图严格相同的电影和音乐:清晰、纯正和不让步。

DTS-HD高分辨率音频(High Resolution Audio)
DTS-HD高分辨率音频(High Resolution Audio)处理的7.1声道声音与原始声音没有实际上的区别。DTS-HD高分辨率音频处理的音频标准为:Blu-ray碟为6.0Mbps和HDDVD为3.0Mbps。他同样能把7.1声道声音以96kHz/24bit的取样率和量化深度处理。允许内容创造者以高分辨率音频去处理电影上丰富声音,但碟片因空间的限制也许不能再放入DTS-HD主体音频了。

DTS数字环绕声(Digital Surround)
DTS数字环绕声是家庭影院音频的原始DTS解码格式。与当时的各种相互竞争的音频解码技术相比因其动态范围大和频率响应宽而成为电影伴音的姣姣者,为电影和音乐创造出一个包围的环绕声体验。
保留这种格式就能让用户用已有的具有DTS解码能力的播放机去稳定地播放Blu-ray和HD DVD播放机播放DTS-HD编码碟片时输出的音频,欣赏高品质的DTS数字环绕声。也即使得DTS-HD有下兼容能力。

杜比(Dolby)TrueHD
● 杜比(Dolby)TrueHD
TrueHD是专为高清光盘媒体所开发的下一代无损压缩技术,配合高清晰度的影像,杜比TrueHD技术能够提供前所未有的家庭影院体验,让您能够享受与高清晰度图像一样令人惊叹的新特性:
  1.100%无损的编码技术。
  2.码率高达18 Mbps。
  3.支持多达八个分离式24比特/96 kHz全频带声道。
  4.获选为HD DVD的强制性音频标准,以及Blu-ray光盘的可选音频标准。
  5.杜比TrueHD技术可以支持八个(7.1)以上的声道。

家庭影院品牌:
HiVi(惠威) Philips(飞利浦) SONY(索尼)
Pioneer(先锋) Samsung(三星) LG
Panasonic(松下) KEF JVC
YAMAHA(雅马哈) Jamo(尊宝)DENON(天龙)
JBL  BT-AUDIO ONKYO(安桥)星工场
Harman/Kardon  金榜 美声 PANSTUDIOS(泛韵) 意力

由于家庭影院选择比较复杂,价格也相差很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收入去购买,没有必要求大求全。每个人的耳朵听感也不同,所以大家自己选择。当然如果是只是为了配一个高清播放器就有点小材大用了。zhangming不是发烧友,所以给大家推荐也是价格能接受的产品。
推荐两款有源5.1音箱
罗技Z906 5.1声道 THX认证  带解码
漫步者S5.1声道 不带解码  需要配置解码器或者高清播放器自带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