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能硬盘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4-02-26):
新人发个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能解决的问题,一块映泰TA770E主板,上5200+CPU,出现问题是不能硬盘启动如下图

网友:
已刷过2次BIOS了,硬盘换过了,在别的机上能正常使用,每种硬盘模式都试过了,就是卡在那位置就不能启动,可以正常进PE系统也能装系统,在BIOS能认硬盘,装好系统后重启就到那界面就不动了,把硬盘拿到另个板上可以继续装完系统,放在这块板上就是不行

网友:
没有发现硬盘。

网友:
把硬盘接口那块检查一下?是不是接口线路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试试   要不就是桥到接口之间的电容可能有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主板bios清零,换个硬盘或者硬盘线试试,

网友:
用msdn原版试试不要用GHOST

网友:
j.......硬盘分区或者引导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