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IGM41 开机不跑码 coms跳线无电压

楼主(2014-02-26):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联想主板 IGM41 开机不跑码cmos跳线上无电压 听说这快板不开机的情况下cmos跳线是没有电压 于是开机再次量了下 还是无电压怀疑南桥坏了  然后从料板上找了个桥换了 上电跑码了 主板修复

G41 L-IG41M REV 1.rar

原版bios

网友:
82801GB的桥是容易坏  G41的板还是值得一修

网友:
台式主板  换桥  没必要了  挣不到钱啊  我也有一块  U座的问题

网友:
收了八十大洋  u座一般吹不好 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