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接触图纸,请教一个问题,每根连接线结束后都标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代表啥意思

楼主(2014-02-26):
勉强接触图纸,请教一个问题,每根连接线结束后都标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代表啥意思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页码

网友:
这个 网上都有  你到网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高手解答 我也不清楚  想知道

网友A:
网上说是页面,但是我找到对应的页码了,那怎么知道这线是连接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说是页面,但是我找到对应的页码了,那怎么知道这线是连接在哪里呢

你用福昕阅读器或者adobe reader的软件打开,点击搜索框输入你要查找的东西就可以了就能看到一个信号或者电压分别连接到那个地方,所有会连接的地方都能查到而且连接到哪里后面跟着的数字是页码,你一个一个按ENTER回车都会看到的,而且查到下一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福昕阅读器或者adobe reader的软件打开,点击搜索框输入你要查找的东西就可以了就能看到一个信号或者 ...

哦,谢谢你,请问iphone图纸英文翻译有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你,请问iphone图纸英文翻译有么

另外像PWR500 pwr1000这些是啥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你,请问iphone图纸英文翻译有么

没有,也没挺懂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像PWR500 pwr1000这些是啥意思呢

具体意思要根据信号场合而定,看了就知道是什么作用的了

网友:
那是指这个信号是由或者是到图纸的第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