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红外摄像机晚上飘雪花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4-02-26):
红外摄像机因为其特殊性,在安装及选配过程中是相当严格的。如果操作不当,红外摄像机除了常有的泛白,刺眼之外,另外还有很多雪花点,晚上的时候,如天下下雪一般。总结情况雪花点多产生有如下原因:

第一、红外摄像机电流不足原因导致雪花点产生
  一些室外短距离用集中供电12V很方便,但如果是长距离则不宜采用开关电原来进行集中12V供电;因为一是长距离红外灯发热量大,12V供电的不稳定可能导致功率不够;而且全部没有内置散热装置在电流不稳定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烧坏;二是电流衰减速度快,可能导致红外灯没能正常工作,在CCD照度比较高而得到不到红外灯辅光,于是,雪花飘飘。
  第二、红外摄像机红外灯质量差,红外灯的角度及红外距离跟镜头不匹配导致雪花飘
  很多公司为了方便自己的采购及安装,用多种角度不同的灯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样使用的好处是他们同一种灯可以勉强使用不同的毫米大小的镜头,坏处是总是让人感觉灯的角度与距离与镜头不合适,当角度不合适的时候,容易出现手电筒现象或者窄电现象;当距离不匹配时,比如你用12MM的镜头,却用十到二十米的灯,那么你就会出现灰蒙蒙的现象;远处一片摸糊,近处雪花飘飘;还有,劣质的红外灯,除了装饰外,灯越多,问题越多,灯越集中,发热量过大,越容易烧坏。

第三、手工艺问题
  很多人手工的时候,红外灯不集中,散光了;分散的光线导致到处有光,但一片灰蒙蒙胧的现象;红外灯前端的棉花档光不严密,集中红外红散灯因此一片苍茫现象。
  第四、内置的是低劣红外摄像机,照度极高,很多工厂为了在同样的红外灯辅光前提下获得更亮的图像,人为的调高CCD的灵敏度;因为很多生产商为了价格竞争,使用非常低劣的摄像机内置里面,这种摄像机在红外灯补光不足的情况下,为提到更亮,于是人为调高CCD的增益灵敏度,跟我们在硬盘录像机上调高亮度一样,是极易出现雪花现象的。
  第五、电路设计不合理;我们生产红外摄像机,不仅仅是将红外灯直接装到摄像机里面然后就行的,而是要在装上之前,对其摄像机电路重新设计并老化处理。而市面上很多小型加工厂就是使用廉价的电子元件,买廉价的红外灯,直接用电烙铁焊接上去对于电路没有重新设计也没有老化处理;另外一些做低端产品的工厂,为了省钱,把控制电路板的控制板去掉或者跟灯板集成在一起,这很容易导到红外灯受电流不稳定而发热,使本来就劣质的红外灯更不能正常工作。
  第六、另外一个可能是,在室外比较多灰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野外,就有可能是摄像机里的红外灯把肉眼看不到的细小的颗粒拍下来了,这在白天红外灯不开启的情况下,内眼及摄像机感觉不明显的;这种是环境所然。

综上所述,所生雪花点多的原因比较多,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发现了真实的原因所在,解决起来就简单多了,只要你愿意花成本,花时间:
  第一、使用高稳定的变压器,解决电流不足问题;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与电流大小,确保红外灯正常工作;
  第二、使用高质量的红外灯;这同样重要,红外灯不好,再好的电流也没有用;
  第三、换掉里面低劣摄像机。可能其摄像机的照度极高,而在室外光亮度不高的情况,极易出现雪花;用黑白摄像机或者用彩转黑白彩色摄像机;
  第四、采用双滤工片或者双玻璃结构,提高晚上红外灯的摄入程度和有效入水雾影响镜头;
  红外摄像机要解决如下几点难点:
  1  装上红外灯后,要重新设定电路并老化;重视手工问题,要注意红外灯角度有聚光的问题;这要求装机人员有相当的责任感及耐心;
  2  内置摄像机最低要0.1照度,否则容易出现雪花;这要求厂商采购时有必要的投入和认真处理的决心;
  3  远距离的红外摄像机的红外灯一般功率比较大,一般要采用内置高质量变压器和风扇的220V供电的摄像机;
  4  要使用高质量的红外灯,杜绝红外灯的功率过大刺眼或者泛白现象出现;导致图像不清晰或者灰蒙感;在注意红外灯角度和距离的同时,兼而注意其寿命;
  5  要防上散光和过份集光,散光容易出现白茫茫一片,而集光则容易出现手电筒现象。

网友:
看看监控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