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iskGenius可以屏蔽物理坏道吗?

楼主(2014-02-26):
逻辑坏道可以,可是物理坏道DiskGenius可以屏蔽吗?

网友:
可以把有坏道的部分 空着

网友:
不知道 没试过

网友A:
可以把坏区分出去 不用 但是并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坏区分出去 不用 但是并不稳定

分出去了 也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硬盘有坏道,进入WIN系统都慢,维修坏道就更不理想了。
没有用这个软件修复过坏道,具体功能不清楚,一般使用MHDD。

网友:
物理坏道一般都不好整。空出来了也用不了多久。至于有没有大神整好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用mhdd  这个效果好点

网友:
硬盘有坏道,还有修复的必要吗?
如何修复才能避免重复出现坏道?

网友:
物理坏道一直都是直接屏蔽

网友:
物理坏道一般不是都直接屏蔽吗!

网友:
一般都是换了,反正也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如果坏道集中,可以砍一下段,利用砍段技术,搞好后,硬盘和没有坏道一样用。

网友:
物理坏道修完了也用不久,还会新生新的坏道

网友:
里面的坏道修复不怎么样!试过几次都不理想

网友(2014-04-04):
就当练练手用吧, 修出来,也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