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又一个多点接地案例

楼主(2014-02-26):
原帖:
小弟接了一钢架结构的监控,完工后有一点位直接把支架焊在钢架上。出现木纹干扰由此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检查。什么接头全部锡焊、重新换线、检查是否有空调强电干扰等一系列问题都在一一排除。打电话咨询了很多技术人员无果,最后在突然一想不是接地了。果不然真是此类原因。
最后总结:出这种低级错误的原因是,粗心。常识问题害死人。
小弟问题就是在这里开始的,为什么其它点位支架直接安装在墙上又没有干扰,而且很多球机安装在钢结构上也没出现干扰?
问题分析:
“小弟问题就是在这里开始的,为什么其它点位支架直接安装在墙上又没有干扰,而且很多球机安装在钢结构上也没出现干扰?”
这个案例很好,很有普遍意义。
这叫地电位环路干扰。不同接地点地电位不同,是客观存在的,而人为制造的多点接地形成的地环路,提供了地电位入侵安防系统的条件。
例如:摄像机A,机壳接地,主机接地(或其他摄像机接地),两个接地点电位差,就加在视频线屏蔽层的两端了,视频线屏蔽层是视频信号地,在它两端串入了一个地电位电压信号,他可以通过视频线两端的75欧姆匹配电阻与芯线构成回路,最后在末端负载上形成干扰信号。这类问题属于系统设计经验不足:安防系统必须单点接地——主机一点接大地,前端所有摄像机都要和大地绝缘。
为什么有的摄像机“安装在钢结构上也没出现干扰?”——这要从地电位性质来说了。
地电位不同,是由于电网供电不平衡和电网系统多处接地形成的,这里有电力变压器零线接地,大功率电器设备零线接地(如电机),当电网供电不平衡时,零线出现电流,不同点的零线接地电位也不同了。
三相大电机大多零线接机壳、接大地,“电机碰壳”故障时,相线碰到机壳,地电位突变,零线电位也突变。如果这个电机在车间里安装,车间里又有很多钢结构,摄像机就安在钢结构上,这时摄像机外壳也随着地电位发生突变。如果电机是相线的一个火线碰壳,那地电位就是220V,再考虑到零线上的电压,造成的两点地电位差可能更大。原理上就是这样理解吧。重要的是掌握地电位的特点和规律:
1)地电位是不稳定的,电网平衡时,电位差没有或很少;不平衡时,根据不平衡程度,地电位大小也不同;当然,与接地摄像机安装位置也有很大关系,与电网故障发生位置更有关系,但这是不可预测;所以不是说接地,就一定发生干扰。
2)地电位环路干扰发生后,预示着安防系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所以一般不要急于用抗干扰器掩盖矛盾,一定要排除系统地环路隐患。因为严重时可以瞬间批量烧毁设备,包括摄像机,采集卡,抗干扰器,防雷器等。几年前我们一个用户就发生了瞬间把6套加权抗干扰器全部烧毁的案例,烧毁其它设备案例论坛里也不断有曝光。所以我把地环路定义为:安防系统的杀手和定时炸弹。
3)只要系统存在地环路,没发生干扰你也别高兴太早,“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定会爆”,除非谁能保证电网永远不发生故障。
单点接地设计,是最有效、最简单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