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故障求助,联想L-IG41M台式机主板 WIN7正常 XP黑屏

楼主(2014-02-26):
请教疑难故障,联想L-IG41M台式机主板 WIN7正常 XP黑屏,原来XP是正常的,已经排除CPU,电源,内存,在BIOS里把无关设备都屏蔽了,还是不行,查过资料,有人说是南桥问题,我觉得如果南桥问题,会导致与南桥相关联的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但些主板在WIN7下一切正常,在XP下,无论是用PE引导,还是正常安装XP,只要字符界面过后,准备出现XP视窗的时候,就黑屏,死机。刷过几个版本的BIOS,加焊过南桥,还是不行,我觉得这种问题与南桥没有关系,请版主,各位高手指点指点,也请月饼老师帮我参考参考,在此表示十分感谢。

网友:
我感觉是南桥的事,82801GB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兼容吧

网友:
这个板子遇到过几块都没修好

网友:
ACHI关闭就好了 ACHI搞的鬼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很低档的G41+ICH7,何来AHCI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自带的显卡驱动的问题呢 有没有试过安装版的  或者把显卡驱动勾掉

网友:
换南桥,我们修太多了82801GB容易坏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我这两天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是BIOS吧,去bios之家ios一个bios,那有装win7的升级bios,先刷刷

网友:
用安装版的XP系统试试看

网友:
试了,都不行。放弃!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以前给笔记本装系统遇见过

网友:
没见过此问题。看看一有没有硬盘模式设置,或换一系统装装看

网友:
bios 刷了吗。sata 选项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