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如何学习汽车电路维修(1)

楼主(2014-02-26):
现代汽车上的电器故障特点可逐一与其使用特点相联系。一般电子元件对过电压、温度十分敏感,例如晶体管的PN结易过压击穿,电解电容器在温度升高时漏电亦增加,可控硅元件则对过流敏感等。这些故障特点,归纳如下:
  a.元件击穿。击穿包括过电压击穿或过流、过热引起的热击穿等。击穿有时表现为短路形式,有时表现为断路形式。由于电路故障引起的过压、过流击穿常常是不可恢复的。
  b.元件老化或性能退化。这包括许多方面,如电容器的容量减小、绝缘电阻下降、晶体管的漏电增加、电阻的阻值变化、可调电阻的阻值不能连续变化、继电器触点烧蚀等。像继电器这类元件,往往还存在由于绝缘老化、线圈烧断、匝间短路、触点抖动,甚至无法调整初始动作电流的故障。
  c.线路故障。这类故障包括接线松脱、接触不良、潮湿、腐蚀等导致的绝缘不良、短路、旁路等。这类故障一般与元器件无关。
  对以上故障的检修要点分析:
  a.要分析电路原理、弄清总体电路及联系。一旦碰到不熟悉的车型和线路,常常要自己动手,分析电路原理,甚至测绘必要的电路图。因此,汽车电子电路维修将涉及到电路分析方法问题。
  b.先外后内逐一排除,最后确定其技术状况。汽车上许多电子电路,出于性能要求和技术保护等多种原因,往往采用不可拆卸封装,如厚膜封装调节器、固封点火电路等。如若某一故障可能涉及到其内部时,则往往难于判断,需要先从外围逐一排除,最后确定它们是否损坏。
  c.注意元件替代的可行性。如一些进口汽车上的电子电路,虽然可以拆卸,但往往缺少同型号分立元件代换,故往往需要设法以国产或其它进口元件替代。这涉及到元件替换的可行性问题。
  d.不允许采用"试火"的办法判明故障部位与原因。在检修方法上,传统汽车电器故障,往往可用"试火"的办法逐一判明故障部位与原因。尽管这种方法并不是十分的安全可靠,且对蓄电池有一定的危害,但在传统检修方法还是可行的。在装有电子线路的进口汽车上,则不允许使用这种方法。因为"试火"产生过电流,会给某些电路或元件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害。因此维修进口汽车电器时,必须借助些仪表和工具,按一定的方法进行。
  e.防止电流过载。不允许使用欧姆表及万用表的Rx100以下低阻欧姆档检测小功率晶体管,以免使之电流过载而损坏。
  f.当心静电击穿三极管。更换三极管时,应首先接入基极;拆卸时,则应最后拆卸基极。对于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则应当心静电击穿。焊接时,应从电源上拔下烙铁插头。防止烙铁烫坏元件。拆卸和安装元件时,应切断电源。如无特殊说明,元件引脚距焊点应在10mm以上,以免烙铁烫坏元件,应使用恒温或功率小于75W的电烙铁。
  现代汽车电控系统与其他总成、部件一样处在复杂多变的条件下工作,加之设计制造方面的原因,在经过一定的行驶里程之后,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即电路故障导致其局部或整体丧失工作能力。在汽车电气设备修理工艺中,决定电器设备是否可以再次应用,以及决定选择哪一种故障排除方法,应以电气设备损坏的性能和损坏程度的大小为基础。按电气设备修理的工艺路线在工厂进行修复时,对修理方法的选择以及对修理工序的确定起重要影响的是形成修理路线的各种故障的总体。因此,不仅应研究电器设备损坏的分布情况,而且要搞清楚形成各种故障实际组合的统计规律,按照一定原则来编制电气设备的修理工艺路线。

  电器设备修复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电器设备的剩余耐用性,保证达到经济上有效地修复汽车电器及恢复其使用的可靠性。电器设备技术状况相差悬殊,所以电器修复开支也是不同的,此时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修复个别故障组合时,在经济上不合算。所以电器修复的经济合理性,是电器状况集合划分到各修理工艺路线的主要特征。待修零件分类的目的,是形成不论是工艺问题,还是在其解决方法上有共同特点的电器修复路线。因此,与描述电器状况的特征一起,还要引用能把全部故障及其组合区分到工艺相似类别里的特征。这种区分,既要按照修理的主要工序的共同性,又要按照所用电器设备的共同性。鉴定零件时,要考虑其修复的合理性,就会使检验分类工段的工作趋于复杂化。因为检验人员不但必须记住全部故障组合,而且不能忘掉电器设备报废的价格标准。在按修复路线划分故障组合类别时,应引用各种故障间最有明显区分的特征。从工艺规程组织电器设备修复的观点出发,有助于将已发现的五花八门的故障组合归并到为数不多的典型工艺路线的类别里,这就极大地简化了挑选工艺路线的最佳方案、路线的内容。应当依据一定的原则,将故障组合的全体划分成合理的类别,选用最佳方案,才能获得电器设备修复的最大效益。

网友(2015-07-30):
理论。有一定参考价值。

网友(2015-09-21):
汽车电路难搞,线路没有电路板上的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