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如何学习汽车电路维修(2)

楼主(2014-02-26):
电路故障按发生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渐发性故障和突发性故障。渐发性故障所发生的周期较长,故障程度有从轻到重、从弱到强的过程,它们多是由于零件运行中的摩擦和磨损引起的,如点火断电器凸轮磨损引起某缸缺火、启动机扫膛等。突发性故障多由电路的短路或断路所引起,如前照灯突然不亮、发动机突然熄火。电路故障按其对机器功能影响的程度,可分为破坏性故障与功能性故障。破坏性故障是电器总成或部件因故障而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不更换或大修不能继续工作,如灯泡灯丝烧断、集成电路调节器击穿、发电机定子线圈烧焦等。功能性故障是指电器总成功能降低但未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属于非破坏性故障,经过调整或局部检修可恢复其功能,如点火断电器触点烧蚀、间隙过大或过小等。

  机械在正常运转中的摩擦、磨损或疲劳。如启动机转子轴与轴套采用润滑脂润滑,常因磨损使驱动小齿轮与飞轮齿圈不能正确啮合而顶齿打齿,电路上产生短路或断路、接触不良或漏电。如发电机过载引起整流二极管短路;过电压引起调压器开关管击穿断路,触点烧蚀而不导电;电容器击穿而不能储存电荷等。电路中的电器元件是依托在机械结构上的,由于机械磨损、松旷或弹簧弹力不足而导致电路接触不良。汽车在不同地区、气候、地形条件下使用,常会发生各种不同故障。如:低温下润滑油粘度增加、启动阻力加大,都会引起蓄电池早期损坏;汽车电器会因高温而出现塑料件和绝缘材料老化;酸雨会使汽车零部件腐蚀。违章驾驶操作不按要求维护、清洁和调整而造成机件磨损;机件设计不合理,制造低劣、装配不良都会导致电路元件的故障。

  线路故障的种类和现象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可以分为机械性故障、电器性故障、机电综合故障。这三类故障互有区别又互相联系,不能孤立地去看。如,轴承磨损引起发电机、启动机扫膛;开关不能定位、弹簧失效,引起触点接触不良;轴类弯曲,引起跳动量过大等。机械性故障持续到一定时间便会引起电器故障,如扫膛引起电动机电枢线圈短路,触点间隙过大而使点火初级电路不能接通等。

  电器性故障主要是电路上产生了短路、断路、接触不良或漏电。例如,发电机过载引起整流二极管短路,过电压引起调压器末级开关管击穿断路,触点烧蚀而不导电,电容器击穿而不能储存电荷,电感线圈匝间或层间短路或与机体搭铁,高压绝缘元件击穿漏电,蓄电池极桩松动或腐蚀引起不导电,电源电压过高过低,磁性元件的磁通量削弱或增强,电路参数如频率、相位发生变异。由机械原因导致电路接触不良的故障解决的根本办法是恢复机械结构的完整性。在判断电路故障时,人们有时光着眼于电路或电路图是不够的,单纯重视电路而忽视机械结构,导致处理不当,都会重新发生机械性和电器性综合故障。为了提高判断线路故障的准确性,缩短查找线路的时间,防止增添新的故障,不论是靠人工感觉去判断还是借助仪表测灯、仪器去检测,应遵循下列原则:根据电路原理图联系实际;查清症状,仔细分析;从简到繁,由表及里;探明构造,结合原理;按系分段,替代对比。只要做到这些,故障便可逐一排除。

  对于难以诊断且涉及面大的故障,可利用更换机件对比的方法,通过新旧对比、安装方向对比、磨损的程度对比等,来判定故障的原因及部位,以确定或缩小故障范围。如高压火花弱,若怀疑是电容器故障时,可换用合格的电容器进行试火,若火花变强,说明原电容器损坏,否则应继续查找。用查看高压电火花的方法,来判断点火系统工作状况。当发动机工作不良或少数汽缸不工作时,可将高压分缸线火花塞端取下,距离火花塞5~7mm试火。若发动机工况好转,表明该缸工作失常。在试火过程中,还可以通过观察高压火花的强、弱、无火等现象来判断点火系统的工作是否正常。用点火系统的高压电检验某些电气零件是否损坏,称为高压电检验法。例如,检查分火头时,可将其平放在汽缸盖上,用高压总火线头对准分火头孔底约5mm,然后接通点火开关,拨动断电触点,查看分火头孔内是否跳火。若不跳火,表明分火头绝缘良好,否则为击穿损坏窜电。利用仪器仪表对汽车电器和电路,尽可能不拆卸其元件地检测技术状况,从而进行科学的判断或根据症状来确定毛病。对现代汽车上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来说,仪表检测法有省时、省力和诊断准确的优点,但要求操作者必须具备熟练应用仪器仪表的操作技能,以及对汽车电器元件的原理、标准数据能准确地把握

网友:
有电工基础 来电图纸就基本OK

网友(2014-03-28):
首先是爱好,有电子基础

网友:
我原来就是学这个的,做了十年这个行业,可能实际做方法和你们理解的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