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资料—汽车防盗器安装教程(转)

楼主(2014-02-26):
本文详细介绍汽车防盗器安装教程,汽车防盗器安装方法如下:
汽车防盗报警器就是安装在汽车内部的防盗装置,与汽车相关电路连接,可以锁止起动机供油或点火系统的电路,起到阻吓、防盗作用。
汽车防盗器功能主要有:遥控开关汽车中控锁,增加车辆在起动之后踩刹车下锁,关钥匙之后开锁,开车门闪灯、阻吓、紧急呼救寻车、中控锁自动化,有必要时还可以防抢。
安装汽车防盗器的注意事项;
1、 首先拆装车辆时要认真仔细,并对各种车型结构要了解清楚,在无把握的情况下不可拆装,以免造成损失
2、对各种车型的电路要按规定方式科学查找,不可凭经验。只查找与安装防盗器有关的线路,千万不要好奇。严禁测试电脑线路和安全气囊、ABS线路。
3、因为很多车都带电脑会因断点火线造成电脑故障;刹车带助力的车型、方向盘带助力的车型,若断点火线(ON),在设定防抢时,会在30秒左右灭火,此时的车辆在高速时,熄火后车辆的刹车以及转向都很沉重或失效,将会给第三者造成重大伤害。建议断接起动马达线,不要断点火线。
4、 当可断ON线的车型安装时(如化油器、柴油车类不带电脑的),30A断电器的小白线要接在ON线上,防盗器上的输出负电的小黄线要接在断电器上的小黄线。
安装防盗器的程序:
1、先查验车辆的状况:如电瓶电压、水温表、机油表、大灯、小灯、转向灯、刹车灯、室内灯、气囊灯、ABS灯、SRS、天窗等。
2、安装:查找要接的+12V长火线、地电(搭铁)、转向灯线、门边线、刹车线、起动马达线、中控线、开/关信号线等。
3、查接安装后必须要自检车辆全部功能是否正常,之后再把所拆下饰板件装回原样。
4、交车给车主:将遥控器上的按键使用方法、功能一一介绍给用户,并做演示,让用户掌握使用,向用户强调如果车子被借出,归还后,要把遥控器清码和重新学习一次(看说明书)安全无忧。
5、说明书最后一页上的一页是供用户保留,为安装之后的售后服务凭单。
安装工具与工艺:
1、安装时需正确使用工具。正确拆装车辆饰板、车门及仪表盘(需要时)。注意工具使用规格尺寸的正确,工具包括:不同规格的十字改锥、剥线钳、内梅花、内六角、剪钳等。
2、正确剥线、接线和缠线,根据线径粗细不同,将接线端外缘皮剥去25MM左右,剥皮时要注意内部铜线可能受伤或被剪断。铜线应完好无损,线皮剥好后,将露出的铜线绕束扭紧在一起,用绝缘胶布缠好。在搭接起动线或点火线时,剥线应长至30MM,线皮剥好后,先将铜线一分为二扭紧在一起。然后将两条线的一分为二的部分分别扭紧在一起,再将它们合二 为一扭紧用胶布缠好。使用的胶布要符合电工标准,注意其绝缘性和有胶期。缠绕胶布时,要稍用点力将胶布稍稍拉长,然后缠绕。这样缠好的胶布会自然的抢紧在搭接好的导线上。这样的胶布不易松开,安全、牢固性较好。缠绕常火线、起动线和ON线时,需按胶布的使用方法缠绕二次。缠绕时胶布要有外延,不得有铜线丝露出。断电继电器下的几条线,接好后不要用胶布大面积长长的将几条线缠绑在一起,否则不易散热,易出危险。
3、 应注意正确使用试电笔和万用表等仪器、仪表。注意万用表的档位设置正确。
安装防盗器技术要求;
1、布线要求:先找好主机固定的位置,线分两路,一路往方向盘底盖,把电源(红色)、ON线(白色)、控制30A断电器线(黄色)、转向灯线(两条棕色),其余的线往保险盒及左前方、前盖(喇叭线米红色)、车门开关线(蓝色)、中控锁线、仪表台上(LED灯线、天线)
2、安装前,先将线全部接上,检查线路正确无误后,再分别把电源、震动器、LED灯插上主机,主机及震动感应器的位置应避免音响喇叭等高磁场的地方。
3、固定主机、震动感应器的位置注意它们是否有高温产生的电器部位以及还要注意防水(漏水)。
4、防盗器装的好与不好,反映在查找车线是 否正确,接线质量是否过关等。线的查找必须正确,线不能虚接,不该搭铁的地方不能搭铁,搭铁的地方必须搭实。接线处必须紧固、绝缘,否则极易造成烧毁防盗器主机,或车辆电路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