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楼主(2014-02-26):
拔下BIOS电池可以触发,按上电池怎么按开关都不触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EC换了,南桥做过,还是不行,有时候可以触发

网友:
COMS电路问题

网友:
CMOS电路要么是南桥不好吧,BIOS试过吗

网友:
刷过BIOS南桥重植还是一样

网友:
查待机条件~~按时序修~~~

网友(点评):
是待机被拉低,修好了

网友:
同意6楼,搞份图纸按照时序慢慢修

网友:
不上电池 触发了能亮机吗?

网友:
李师父休眠信号问题

网友:
LID-EC被拉低,楼上修好了,真牛

网友:
怎么修好的啊,告诉下,我 现在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