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资料—汽车防盗器安装教程2(转)

楼主(2014-02-26):
首先把原车方向盘下面护板和脚踏板去掉;然后先找个地方把防盗器主机固定好,主机不要装在离原车电脑版太紧,以免影响电脑版和主机信号。
现在开始查找需要接的线。
1、首先先找到12V火线B+;查找方法;先把车钥匙拔掉,把试电笔一头接到打铁,也就是原车12V负极线,车上任何金属部分即可,电笔另一头去点要查找的线12V正极。点到线电笔会亮的线即是(不要接太细的电源线)。12V电源一般在方向盘下面和通往主门处。
2、在找转向灯线。查找方法;首先把钥匙插上打开到ON位置,打开原车转向灯,然后用电笔一头打铁另一头查找转向灯线,查找线时发现电笔灯和转向灯同步闪烁又同步灭的既是转向灯线,转向灯线一般在方向盘下面和门边踏板处。
3、找后备行李箱控制线;如果原车有开行李箱的开关就好找了。直接在开关处找就可以了,行李箱控制线为12V正极和12V负极,根据查找时自行确认。查找方法:电笔一端打铁,然后去点行李箱开关上的线,点线的同时如果行李箱会自动开,那么这根线就是行李箱控制线12V负极。如果把开关上的线找了一遍也没反应就说明控制线可能为12V正极控制和低电位控制。然后还是电笔搭铁点线,在点线的同时按一下行李箱开关,如果电笔灯会亮就说明行李箱控制线为12V正极。行李箱控制线一般在控制开关和脚踏板和A柱处。防盗器主机上的行李箱控制线一般都是12V正极线。如果查找的线也是正极那么直接接上就可以,如果是是12V负极线就需要加一个继电器来转换。
4、找门边负触发和正出发;查找方法,打开主门关闭其他车门,电笔一头夹12V电源+另一头找门边线,电笔点到线灯亮而且关闭边门开关会灭的既是门边开关负触发线。找边门正触发把电笔打铁去点线。点到线灯会亮关闭车门开关会灭的就是门边正触发。门边线一般在通往主门处和脚踏板和A柱。
5、找ACC线,ACC就是把原车钥匙打开到ACC的位置。ACC线就是钥匙开到ACC处才会通电的12V正极线。查找方法:首先把原车钥匙打开到ACC位置,然后电笔搭铁点线,点到线电笔灯会亮而关闭钥匙会灭的就是ACC线12V正极。ACC线一般在防线盘下面和脚踏板或保险盒处。
6、接引撃断电负极-;也就是加断电器控制原车启动马达。首先找到马达线。方法:电笔搭铁量线,量线的同时用钥匙发动一下车,在发动车时电笔会亮而车着火后灭的线就是启动马达线,确认线之后把线剪断加断电器,加装方法:断电器白色线和绿色线接到打开钥匙有电的一头,另一根绿色线接在剪断的另一头,然后把防盗器引撃断电负极(黄)接在断电器的黄色线上就可以了。启动马达线一般在钥匙锁头下面。
7、接油路控制负极-;查找方法;电笔搭铁钥匙打开到ON位置的同时点到一根线带电 (大约1秒油压检测),在启动车时带电就是油路控制线。有些车不带油压检测,要把后大坐拆下,下面有线。此线也是要剪断加断电器,和上面引撃断电一样接法,此线一般在后门脚踏板处和后座下面。
8、接脚刹车线,查找方法:踩下脚刹车,电笔搭铁量线,量到线灯会量而松开脚刹会灭的线就是刹车线。此线一般在脚刹上面有个开关。
9、尾箱负触发线,查找方法:电笔接12V正极量线,有打开尾箱灯会量关闭尾箱灯会灭的线就是尾箱线,此线尾箱可以找到。
10、接中央门锁线,门锁线根据多种车型的接法也不一样,关键是要知道锁线是什么触发,然后在根据锁线触发开始找线;查找锁线方法(1)首先判断负触发,用电笔搭铁去点线,点到一线能开,点另一线能关,OK!是负触发。(2)接好负触发后遥控不动作,在保证线接好没脱落的情况是可判断是开关串联负触发那接需要找三根线,在找下搭铁线,就是要主机里面的打铁线(或主门电机的接地线)上的搭铁线而不是自己接的搭铁,个人理解为控制需要特定的电压。(3)如果只能找到一根线,在也找不到另一根线,用试笔搭铁给一个负极能开或关,在给信号也不会在反方向动作,用剪刀剪开会动作,这就是单线串联。(4) 找到一根线,给负信号能开也能关就是单线负触发。(*注意:单线负触发和单线串联负触发的区别是,单线负触发无论给多少次信号都会相反动作,而单线串联负触发给过信号后不会在相反动作,只有断开才会动作)(5) 如果只能找到一根线在给信号也还是不能反方向动作的话就要考虑在开锁线加个电阻(一般是300到1500)在去测看是否有动作是的话就是双电位负触发;(6)正电回路;电笔打铁推动中控开关,关或开测到电笔与推动动作同步闪烁的就是主机信号线。(注:瞬间信号)接线方法是把开闭锁信号线剪段,橙和橙黑接靠中央门锁控制器那边,白和白黑接靠主门马达这边.黄和黄黑接12V常火线.橙色对应的是白色线,橙黑对应的是白黑线.(7)正触发;电笔搭铁推动中控开关量线,当量到中控锁开的时候这根线是长火线关的时候就没电。测另一根线的时候是关的时候是长火电而开的时候没电,那这就是正触发。(8)正负触发,一般原车驾驶员门能控制另外三个门,但是没有动力(没有电机,只是一个双向开关)加装一个两线马 达。(以上触发配线在防盗器说明书上都有,在这不多细说),最后;在保证所有线都接好无误的时候就把防盗器负极线接上。可以接到车上任何金属部分,可以用螺丝固定以免以后脱落!!
以下是中控触发的几个类型:
1. 负触发:黄和黄黑接负极,橙和橙黑剪断不接,白和白黑接中控开关锁信号 线。
2. 正触发;黄和黄黑接正极,橙和橙黑剪断不接,白和白黑接中控开关信号线。
3. 正负触发;黄和黄黑接正极,橙和橙黑接负极,白和白黑就直接接到马达上的两根马达信号线上。
4. 正电回路;黄和黄黑接正极,橙和橙黑白和白黑接到找好的两根马达信号线上,马达线剪断,白和白黑接到通往主门的线上,橙和橙黑接到通往主机盒的这边,注意要对应颜色!橙对白,橙黑对白黑。
5. 双电位负触发;黄和黄黑接负极,橙和橙黑不接,白和白黑其中一根要串电阻接到一根中控信号线上 (根据自己查找线时确认电阻串在那跟线上)。
6. 单线串联负触发;有三种接法;(1)橙不接,黄接负极,黄黑剪断不接,然后把中控信号线剪断,白和白黑串在 一起接到中控主机盒这边,橙黑接到主门那边。(2)黄不接,橙黑不接,黄黑接负极,然后剪断中控信号线,橙接到中控盒这边,白和白黑接带主门这边。(3)黄和黄黑接负极,橙和橙黑接到一起,然后把中控信号线剪断分别接上。以上根据实际查找中控信号线时自行选择接法。
7. 开关串联负触发;把原车中控马达上的负极线剪断,橙接到马达这边,白黑接到中控盒这边,白和橙黑接带一起,黄和黄黑分别接到中控信号线上。
8. 单线负触发;需加一只5线马达,黄和黄黑接负极,橙和橙黑不接,白和白黑接到5线马达棕色和白色线上,马达黑色线接原车中控信号线,蓝色和绿色接到原车马达信号线上。气动锁就不说了,现在那种车也几乎没有了,很好接。防盗器主机中控控制线橙、白、黄、、橙黑、白黑、黄黑工作原理;橙、白、黄3根线在主机里共用一个5线继电器,橙黑、白黑、黄黑共用一个5线继电器。白和橙、白黑和橙黑在主机里是长闭合的状态,只有在遥控器发出开锁和关锁的指令才会和黄和黄黑接触(瞬间接触).

网友:
我们修电脑的,,,跟修车扯不上多少关系

网友:
接中央门锁线有点复杂!

网友:
看帖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