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后遗症!从六种故障看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2014-02-26):
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画面效果好象播幻灯片一样,也许你第一时间就想到升级显卡。硬盘空间爆满,运行大型软件的时候狂读硬盘,也许会令你产生升级硬盘和内存的打算。系统启动时间超长,进游戏要等N久,也许你要考虑升级CPU。

  老机升级,玩家们所持的态度和观点往往是“对症下药”,哪个配件不行换升级哪个,实在不行就整个平台都换掉。不过,玩家在升级过程中往往会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电源供电。与其他配件一样,PC电源的规格一直在不断进化当中,从早期的ATX 1.1、2.0、2.01、2.02、2.03,到近期的ATX 12V 1.3、2.0、2.2,功率也从以往220W发展现在300W以上,既然其他配件升级,为什么不将电源也进行升级呢?

  大部分升级用户,在考虑到升级方案的时候,都没有把电源计算在内,以至不少人在把升级配件买回来这后,才发现旧电脑的电源根本用不了在新平台上面。更多的是在新平台上面沿用旧电源,会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时候,用户可能还在猜想是新买回来的升级配件存在着兼容性的问题,但没有想到问题的根源可能是在于旧电源的供电不足,使得新平台在升级之后出来各种不稳定的现象。

  不要说升级平台不换电源,就算是换了新电源,如果选择了不符合系统需求的电源,依然有可能会出现电源供电不足的情况,由此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故障,这个情况我们称之为“升级后遗症”。至于“升级后遗症”的具体表现形式,接下来咱们为一一给大家进行讲解。

开机没有反应 根本就点不亮

  电源供电不足评价级别:非常严重

  如果在升级之前,在没有对主机配件进行调整的前提下,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电源烧了。但是,如果在进行完升级,新旧配件都连结好,开机进行测试的时候才出现,这极可能是预示电源供电严重不足,甚至根本与新平台不匹配。这类故障还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又不能,有时要按几下电源开关才能开机。

  前一阵子,基于G80核心的NV新一代旗舰级显卡“GF8800GTX”上市,立即吸引了不少发烧友的目光,顶着高价去抢购的玩家是大有人在。据部分买了GF8800GTX的玩家透露,他们将显卡插到主板上面并且接好电源线,开机之后竟然发现毫无反映,主机点不亮。后来在与商家沟通之后,才知道一块“GF8800GTX”通常需要450W的电源才拖得起,如果要玩“GF8800GTX Sli” ,就要更高功率的电源。难怪个别品牌的“GF8800GTX”显卡,买一对的话可以获赠一个750W电源。

  其实,无论升级了一个配件,还是将整个平台都换掉,如果出现开机没有反应,也就是点不亮机子的情况,就预示着你所用的电源跟升级后的新平台不匹配。最大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不足以支持主机开机。也可能是电源规范跟新平台不对应,例如Intel双核+SLI平台,就起码要搭配符合ATX 12V 2.2版规范的450W电源。又或者是电源达不到某项关键配件的要求,就好象前面提到的GF8800GTX。面对这样的情况,除了更换电源,基本上没有别的解决方案。

不认存储设备 硬盘出现怪声

  电源供电不足评价级别:严重

  当你进行完配件升级的工作,并且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但是有时在开机之后会在自检画面那里停止的,原因是你的一个或者几个IDE/SATA存储设备,不能通过启动自检,说直接一点就是某些存储设备不能被正常认出。如果检查数据线和电源连接正确,并且数据线和主板的IDE/SATA接口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不妨将目光放到电源上面。

  这种故障通常出现在玩家更换了硬盘光驱之类的存储设备之后,又或者是在电源老化的情况下增加了存储设备,如采用“双硬盘+单光驱”、“单硬盘+光驱+刻录机”这样的搭配。更换/增加了存储设备,都会对电源本身增加了负担,在功率不足的情况,个别存储设备所对应的那组电源线失去供电,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在开机自检的时候不能被正常认出就十分正常。

  另外,搭配太多存储设备,或者是电源功率太低,在供电方面不能应付新款存储设备,还有可能对存储造成损坏。有些用户在进行完升级之后,发现硬盘时不时会发出“咯咯”的怪声,光驱和刻录机在读盘的时候经常进入死循环,只用按出仓键终此读盘的操作,才能重新得到操作权。这个时候用户就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硬盘等设备可能会出现永久性的损坏,因为它们的“不正常”运行是由于供电不足所造成的,大家应尽量避免让硬盘工作在低电压的环境下。

  要解决这类问题,治标的方法是减少搭载的存储设备,不常用的硬盘和光驱,最好拨掉它们的电源线和数据线,而治本的方法当然是换一个更大功率的电源。

不稳定!经常重启和进不了系统

  电源供电不足评价级别:严重

  升级后新平台搭建完成,可以正常开机和自检,存储设备都可以被正常认出,而在登录Windows系统过程中,就不是十分稳定。有时在启动画面那里就定着不动,有时会在启动过程中会自动重启,总之进入系统的过程就不太顺利。就算难得有一次能顺利进入Windows系统,跑不了几个程序也会出现自动重启的现象。这样的情况已经严重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电脑,所谓的“升级后遗症”已经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面,受电源供电不足所影响的配件,就不再是存储产品,而是换成了主板、CPU和内存。无论是进入系统时死机还是在使用过程中经常重启,很有可能是电源规格太旧,不符合CPU和主板对电源符范和功率的要求。这样工作下去,不单只是大大影响大家的电脑使用效率,还会对主板、CPU和内存造成不良的实际影响。主板的短路和爆电容,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使用不符合规范的电源,在供应电不足的电源而所引起的。

  举个例子,在ATHLON XP和早期赛扬D时代,很多人都是使用ATX 12V 2.03版 250W电源。但是如果现在打算升级为ATHLON64平台,甚至是X2双核平台,这样的电源就最好换个12V 2.2版的350W产品,不然主板就算能工作也不会太稳定。为了省钱不去换电源,但是旧电源因为功率不足,难以保证升级后的新平台稳定运行,长期强行使用会对其他配件造成损害,省钱的背后分分钟就是更大的经济损失,万一主板、CPU、内存因为这个问题而损坏了,就真的得不偿失。

运行游戏被弹出 或者死机花屏

  电源供电不足评价级别:中等

  有一部分电脑游戏,像《极品飞车》系列、《魔兽争霸3》、《CS 1.6》、《帝国时代3》等等,它们对硬件性能的要求并不会太高,但对于系统整体稳定性的要求就比较苟刻。长期以来,总是有网友抱怨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有时会出现死机花屏,甚至是被直接踢出游戏的情况。他们曾经尝试升级显卡驱动和改善主机散热环境,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其实,在排除显卡本身有问题的前提下,这样的故障很多时候是由于电源对主板的显卡插槽供电不足所造成。如果显卡插槽供电严重不足,主机就根本开不了机或者是开机就报警,就象第一点谈到的那样。在更多的实例中,电源对显卡插槽的供电足够应付开机,但是当玩家在玩3D游戏的时候,问题就会出现,事关这个时候显卡是在全负荷工作中,对于电源供应的需求明显会大于开机的时候,在供电不足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死机、花屏甚至被踢出游戏。这种情况比较多是出现在新显卡插在旧主板上面使用,有不少人以为显卡能插到主板上面就能用,但实际上旧主板和旧电源,再配合新显卡,往往就会出现插槽供电不足,这样显卡本身也是有损害的,

  还有,当前很多新款显卡都需要外接电源,包括常用的电源接口和特殊的6针显卡电源接口。如果老电源没有这样的接口,或者是用户没有用电源接口接到显卡上面,有可能会直接开不了机,也有可能是能开机但不能进行“玩3D游戏”这样大功耗的操作,问题其实是出在电源对显卡的供电不足。

被逼重启!显示内存地址错误

  电源供电不足评价级别:中等

  在Windows平台遇到内存地址报错的情况,相信很多电脑玩家都见过,一般来说大家会马上想到内存是不是出问题了,不过在刚进行完升级操作的新平台上面,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预示着有可能是内存槽供电不足,或者是主板的内存控制电路有问题,造成内存在工作不正常。

  DIY玩家应该都知道,现在不少主板厂商都十分看重CPU的供电部分,他们往往是采用了大容量电容来稳压,确保主板的CPU电路工作正常。不过,对于内存槽和内存电路,就明显没有CPU那边受到重视。由于电源方面的原因,造成主板内存电路短路,内存控制芯片烧掉、内存槽损坏,或者内存芯片被击穿的情况是时有发生。而内存地址报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如果不及时对电源供应方案进行调整,上面提到的几个硬件故障,很容易就会发生。

  要知道,无论是主板的内存控制芯片,内存供电电路还是内存槽,一经损坏是很难维修的,主板其实上就报废了。至于内存,在上面几项配置有问题的情况下,是很难正常工作的。在升级了主板之后,如果坚持使用老电源,往往就会出现对内存槽和对内存供电不足的情况。虽然主板和内存不一定马上就烧掉,但使用过程中就会出现内存报错这样的情况,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主板和内存损坏的机率应该是挺高,希望升级用户在这方面要多加留意。

Windows平台常出现设备丢失

  电源供电不足评价级别:一般

  以下这些故障,估计很多人都遇到到过:升级完之后,电脑工作比较正常,但有时需要读光盘或者软盘的时候,却在“我的电脑”里面找不到光驱或者软驱的盘符,系统管理器里面更是发现光驱或者软驱这项设备丢失了,不过重启系统或者关机重进之后又正常了。另外,一些USB设备如移动硬盘和闪存盘,有时候接上电脑的USB接口之后就马上能用,有时候就总是找不到盘符,不能被系统认出来。

  这类问题其实就是体现在主机电源的整体供电不足,虽然情况不是很严重,但在进入Windows系统之后,各项配件都开始高负荷运行起来,某个配件如果在这个时候得不到稳定的电源供应,就会暂时出现工作不正常的情况,好象光驱软驱不能正常使用,USB端口供电不足使得USB设备难以正常运作。当用户重启系统之后,这几个配件得到稳定电源供应,又恢复正常运行,但可能又有其他配件出问题,如PCI声卡丢失等等。

  说明白一点,开机的时候各项配件对于电源供应的需求较低,但在登录系统后部分配件的功耗都会大增,此时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就会突显出来。短期来看,这种情况会给用家带来一定的不便,时不时因为找不到设备而需要重启。长期来看,对主板和USB设备的寿命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升级后使用了一些大功耗的配件,大家在升级过程中最好把电源也升级了,选择符合新平台功率需求的新款电源。

网友:
说的很详细  赞一个

网友:
电源老化也会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2014-04-29):
工作时测电流和电压,

网友A(2014-12-03):
LZ说的深有体会,家里电脑最近老死机重起,看主板沒问题,拆电源打开一看5v.12.v电容怀孕了五个月,拆下12V电容一看N NND 10V2200差点吓尿了,看到标示10V的电容全换了,开机速度快了44秒,这个原因LZ沒有说到的,电源东莞造,你懂的

网友(2017-01-17):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深有体会,家里电脑最近老死机重起,看主板沒问题,拆电源打开一看5v.12.v电容怀孕了五个月,拆下12V ...

东莞清溪造,呵呵呵!

其实,清溪电源并不是全部垃圾,台系的大牌子也在清溪做!

只不过,山寨厂多过大牌厂百倍而已,造成的错觉,就是清溪造的电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