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HP G4 笔记本充电慢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02-26):
接到这台机器的时候是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打开机器发现充电MOS管上官死了,换了上官就好了,但是开机充电的时候很慢很慢,冲20分钟才充进去百分之一。附上图纸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惠普G4 R13.pdf

网友A:
芯片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换了就好

换过的,还是一样,充电的时候电感上的的电压有11.6V,不知道为什么会慢呢。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我把这个机器上的电池拿到别的机器上测试充电很快的,所以电池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的,还是一样,充电的时候电感上的的电压有11.6V,不知道为什么会慢呢。

在换一个  ,我这里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换一个  ,我这里修过这个机器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检查电池口总线波形是否正常?上次修过一个sony mbx-961主板,就是有充电电压无电路。后来发现ec坏了,导致总线无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池口总线波形是否正常?上次修过一个sony mbx-961主板,就是有充电电压无电路。后来发现ec坏了,导致 ...

总线的电压3.3V是对的,波形到没量过,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
会不会下管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