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不过隔离保户请大侠分析

楼主(2014-02-26):
PQ52的4脚有18.5V   1脚只有6.5V   3脚有6.5V   PR227靠近U2一端有27V过了PR227就只有6.5了,我把PR223   PR229   PC220都取了,还是只有,6.5.  我强行,PR227到通。PQ52 控制27V 输出27V.    没哲了,谁还会拉底这个电压尼。请大侠帮忙 。多谢

网友:
换个PQ52试试

网友A:
楼主板号是什么啊。。

网友:
   PQ52  坏了吧,     1脚电压多少3脚电压怎么也是一样,怀疑PQ52,

网友B:
是不是电容漏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板号是什么啊。。

DA0AX1MB6H1  REV;H

网友:
换了的哦。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容漏电啊?

你指的是那个电容

网友:
拆了PQ52看电压多少V

网友:
检查电池隔离的MOS管

网友:
有谁知到,PQ52   G极电压正长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