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Y330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2-26):
同行拿来说是拆开青灰然后就不触发了,同行发现ec进水了,处理了,并刷了bios还是不行,没有3v 5v

接机打各电感组织无异常。3v 5v电感无电压,单元控制无电压。

查ec待机电压正常,仔细观察ec发现旁边有残留腐蚀点,看通往ec104 脚 vref  发现电压没有。从旁边电容飞线。
3.3
还是没有3v 5v,查s5 en 发现电压0.2, 发现经过d4与 pwr s5 en 相与,由3.3v经r43上拉,查一端有电压,一端电压低。打组织无异常。  拆掉D4 修复。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厉害

网友(点评):
能直接拆掉吗??好好考虑下!!!

网友:
技术不错,为什么不装上D4呢

网友:
是进水导致的还厚后级信号有问题
最好查查 以防返修
还有去了D4是不是去了温控了?处理好散热!!!

网友:
判断清晰准确

网友A:
拆掉不行啊。没解决真正问题。唉

网友:
d4那边连着温控.是不是温控信号不起作用了.望高手解析

网友:
不好意思因为没有分了 想来挣点分下载东西没有仔细看  D4不能直接拆掉

网友:
曾经G470强开3/5V导致电池模式关机不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不行啊。没解决真正问题。唉

已亮机。、。。。。。。。拆掉d4虽然没有保护,但是可以用。

网友:
补充:是ec腐蚀 S5 EN拉低了d4 后面的, 挑起EC脚 只有1.几v  ,ec90 脚也有腐蚀,亮机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阿,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