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复印机黑底情况如何排查

楼主(2014-02-26):
大家看看如题

网友:
大概就是硒鼓问题,详细点的话就是硒鼓刮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硒鼓故障来的这个经常有一般硒鼓用旧了就要换然后你看看有没有漏粉或者激光器有没有沾到碳粉清洁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