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850B 852D 952 936D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26):
本人小白 想问下热风枪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先谢谢各位 850B 852D 952 936D

网友:
只是产品的型号,区别产品

网友:
850B 852D 我只知道这2个,前面的不带数显,后面的带数显,其他的没研究

网友:
只是代号而已吧
没怎么区分过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 小弟了解了 谢谢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