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利用改款A3原车CD的机壳改装车载电脑之上--配件材料篇

楼主(2014-02-26):
发几张整体外观图:

发几张内部图片:

一、配件材料篇

1.主板(3.5寸 ATOM凌动D525 低功耗主板)
遗憾之处:无line in(音频输入),收音机音频无法输入,不过可以通过买功放板(此次未购买,无独立功放可以考虑这块板,但不知是否有安装位置,后附图片)解决。

功放板(此次未购买)

2.内存条(金士顿 笔记本内存条 DDR3 1333 2G 电脑内存)

3.电源(笔记本ITPS电源 DC-DC 6-24V宽压输入)
汽车通电后20s电脑启动windows,汽车断电20s后windows自动关机,中途熄火重新打火不断电(已上车测试,电脑开机的情况下屏幕会灭一下,但电脑不会重启)。建议最好买大功率的

4.触摸液晶屏(台湾中华 1024*600高分辨率屏 真正带原装触摸 超清晰 超薄点对点)
可别看成超薄浮点了
正面

背面

5.触摸液晶屏驱动板(车载电脑液晶屏驱动板集成触摸屏驱动)
倒车优先,必须滴。

6.固态硬盘( 32G 固态硬盘SSD MLC 2.5寸 SSD)
有米的同学可以买64G的,不过32G已经够用了。

7.收音板(车载电脑 FM 收音机 接原车收音天线 效果好)
遗憾之处:RR中控软件不支持此板,需要用专用收音软件方可收听,建议买另一块RR支持的收音板。还好本人除了路况外几乎不听收音,影响不大。

9.VGA线(90度直角 VGA液晶显示器信号线 内置VGA信号线 液晶驱动板VGA线)
可以直接在机箱内连接屏幕。这根线还太长了,再短点就更好了。

10.输出线(奇瑞A3 A1 A5 QQ 风云2 瑞虎 东方之子 乐风音响原车CD机插头尾线)
所有由机箱里连出来的线都靠它和原车CD后面的插座(需要拆下来)相连,减少钻孔数量。

11.软SATA数据线(精品迷你小主机专用SATA数据线 超短 超软 20CM 一直头一弯头)
原配的又长又硬,机箱空间有限,用这根线便于安装。

12.音频解码器(CD光纤或同轴24bit,192KHZ音频解码器DAC带USB声卡及USB同轴输出)
直接USB供电,无需外接电源,用于提高音质,非必需品(板载声卡即可)。

11.其他

前置USB连接线(插到主板插针那种)、USB插头(公)可焊接等等。

网友:
这么多东西!怎么装得下!

网友:
好一个改装精品,看起来有些像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