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上电电流到1.8左右,持续7~8秒掉电、循环,偶尔不掉电但是不显,难道又是显卡?

楼主(2014-02-26):
如题,多数情况是掉电,电流上升到1.88左右能持续10来秒,掉电后自动触发。 偶尔(主要是板子位置摆合适)不掉电,内外都不显,电流会慢慢从1.8上升到2.1左右。 而且此时点一下开关就可以关机,好像是已经自检完成了(没装硬盘进不了系统)。
是不是显卡问题?

补充内容 (2014-2-27 18:07):
刚才用检测卡试了一下,第一次看到三合一能跑码。 开始两次都是跑到F9,不掉电1.8A但不亮; 继续测试就都是跑到17,几秒钟掉电并循环。没看到过笔记本跑码,两个码什么意思?

补充内容 (2014-2-28 11:16):
有时候检测卡跑1A也是卡住,电流1.9,另外只要不掉电,检测卡上clk灯老是闪,有问题吗?

网友:
独显好像是大芯片里最爱坏的......

网友:
那个芯片虚焊吧不会

网友A:
AMD  的吗    桥  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的吗    桥  和显卡~~~~~~~~~~~~~

55的桥,amd的显卡

网友:
位置摆合适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把显卡拔了  看电流变化

网友:
好像是干了在说

网友:
G42的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拔了  看电流变化

显卡怎么拔?

网友:
电流这么高  应该是到显卡了,   这个估计要重新值珠才行了

网友:
那个显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拔了  看电流变化

取         下来啊

网友C:
G42修的少,怀疑显卡的话可以用风枪吹一下显卡,一般能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郁闷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没搞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2修的少,怀疑显卡的话可以用风枪吹一下显卡,一般能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

显卡 hm55桥都吹了一下,没管用

网友:
我这里有个一洋的 显卡我都换了 还是不显示 正在检查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G42   换了显卡,屏线。屏   还是一样的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还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