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利用改款A3原车CD的机壳改装车载电脑之下---制作篇

楼主(2014-02-26):
利用改款A3原车CD的机壳改装车载电脑之---制作篇

1.显示屏固定
和朋友一起花了一个下午把原车CD面板扩成了显示屏的大小(本人觉得手工还不错),工具是一把电烙铁、一把锉和一套尺子。

内侧:

把显示屏固定在做好的面板上,先上工具和材料:

各工具、材料的作用

电工胶布:包住固定位置的显示屏,避免显示屏被AB胶污染。
3M胶:贴在面板内侧和显示屏之间、黑色塑料块和显示屏之间,起固定和缓冲的作用。
AB胶:这个就不用说了。
还有一种材料,就是扩大面板时剩下的黑塑料(L字型截面),把它锯成四小段分别用于固定显示屏的四个角,避免AB胶直接接触显示屏。
先在面板内侧贴上3M胶,调好显示屏的位置(要反复开机观察并调整),放上黑塑料块,用调好的AB胶粘牢,要压紧至少5分钟后再松手,先粘上面两个角,再粘下面两个角。
上一张固定好的显示屏内侧照片(有些山寨,不过看不见,无伤大雅)。

固定好的显示屏正面:

友情提醒:面板开孔一定要注意,先把面板框线画好,再慢慢用电烙铁把多余的部位去掉,最后用锉刀沿着框线慢慢磨平。由于屏幕的可是范围不是居中的,一定要看准位置再下手,否则把面板搞坏了就糟糕了。
利用原车音响控制面板电源开关键控制电脑电源
淘了这个电子开关

焊接到音响控制面板,利用原来的排线(正面)

背面

原车音响控制面板电源开关键也能控制电脑电源开关了。
上几张新图,英文版的RR(2013年1月版),英文版不影响使用,还时尚呢。
夜间

白天

音响控制面板的灯居然也亮了(原车CD拆除后音响控制面板的灯是不亮的),不过是常亮的,只要ACC有电就亮。

尾声:由于系统音量无法控制USB音频解码器的音量,决定放弃USB音频解码器,改为使用板载声卡。

网友:
DIY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我来个去 和原装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上的那些灌水也太明显了吧

网友:
要是  在多些图  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没看明白,是用的什么东西组装的??

网友:
呵呵,高,看似简单,事实上还没几人敢去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