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的机器卡系统界面

楼主(2014-02-26):
求助 联想Z475的机器卡系统界面 一直卡20来分钟  有时还要蓝屏 报116   系统换了硬盘 内存都换了  那位遇到过说一下

网友:
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下,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把COMS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硬盘模式改改

网友:
谢谢你妈说的这些我都弄了的    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  机器热了就可以 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是AMD的独显 网站的那个说的刷BIOS解决问题的那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  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换颗U.   试试

网友:
别急着换桥,先用风枪吹几分钟显卡冷机后开开看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
蓝屏116这不是标准的显卡报错嘛, 你可以下加焊一下显卡嘛。 我碰见116的蓝屏代码,一般都是弄显卡,百分之80都能好

网友:
这个应该一个个试吧!

网友(2017-01-27):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真草蛋,各种办法都试到,就差动桥了

网友:
116代码是显卡报错!

网友:
对硬盘模式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