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进水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4-02-26):
显卡和IO处进水,清理干净后,测得时钟芯片短路,更换后发现电流跳到0.15,反复跳变。
io换了 显卡加焊了,供电芯片也换了。真是没思路了。
随着电流跳变电源接口处的小灯也一闪一闪的

补充内容 (2014-2-27 09:05):
谁有io的高清图片  我看看有没有掉件地方

网友:
看看ec周围有没有掉件

网友:
进水时间长不长 如果腐蚀严重有的断线 掉点之类的

网友A:
重点排查EC周围的原件,你说充电灯一闪一闪的也看看充放电芯片 你先打开图纸顺着这个充电灯的这个线路一路追,你会发现惊喜的哦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华硕进水的机子修不出来啊

网友:
这机子那个指示灯闪烁貌似是哪里电压不对,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楼主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不要放过一个细节

网友:
没掉件,重点查断线,有没有电压啥没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排查EC周围的原件,你说充电灯一闪一闪的也看看充放电芯片 你先打开图纸顺着这个充电灯的这个线路一路 ...

追后追查到是io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