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ell Optiplex 755 编程器用的BIOS,不是系统里面刷的那种

楼主(2014-02-26):
现在主板已经不显示了,就无法在系统里面刷了
论坛里面找不到呢,这个型号还是偏门了点
官网有系统里面刷的EXE文件,或者693074哪位大侠帮忙提取一下?

Dell Optiplex 755 BIOS O755-A22.rar

网友:
原板备份

DELL 755 5033MPCV184-2APAG AD1984.rar

网友:
非常感谢大哥这么高效的回复和分享,应该是我主板其他地方问题喇,刷了一样不跑马。再研究研究

网友:
你换南桥试下

网友:
我加焊CPU座子,开了几次显示了(用的是你的BIOS),后来一上机箱后又不行了,估计是座子不行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755,但没有软件提取

网友:
DELL的主板CPU座几乎不会坏,人为除外。(这是我对DELL的一些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