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有两组阻值是坏了吧?

楼主(2014-02-26):
p沟道阻值特点:黑笔s极,红笔d极有一组有效阻值,其他方向测皆无穷大(拆下、二极管档)。。。。。我黑s极,红d极测到阻值为596,我胡乱测到黑s极,红g极有一组9百多,而红s极,黑d极就没有了~其他无穷大。。。问老师老师也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特来求教 你们这些大神来了  。新手求解~

pq26,在图纸上面的位置~

网友:
待机0.08a  摸到那3个电阻其中一个发烫!   而另外两个却没有感觉,就去搞那个pq26了~~~~~~~

网友:
要拆下来量

网友:
看D与S极之间二极管的方向,二极管正极在S极则为N沟道。正极在D极则为P沟道。

网友A:
不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我们测得实际上就是里面的体二极管,测量前先短接三个引脚放电

网友B:
我想问问在线测量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在线测量准吗

最好拆下来量  在线难说

网友:
拆下来测最好的

网友:
大哥,我是拆下来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我们测得实际上就是里面的体二极管,测量前先短接三个引脚放电

我放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我们测得实际上就是里面的体二极管,测量前先短接三个引脚放电

同时短接3个引脚?不是吧?

网友C:
最好拆下来,然后先短接下,在测,  在说了就个管 感觉不好就直接换了他,那样心里还舒服点 对不

网友A:
直接换个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MOS管就可以了

嗯~  我就是想知道原因勒,我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拆下来,然后先短接下,在测,  在说了就个管 感觉不好就直接换了他,那样心里还舒服点 对不

       知道了~   我新手嘛,就是想弄懂~

网友:
先放电,在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