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显示器保险丝的几例典型故障分析

楼主(2014-02-26):
不少朋友遇到显示器的故障,都会束手无策。显示器内部有高压,让不少人望而却步,而真正能维修显示器的地点又很少。其实只要稍有点电子基础,会用万用表和电烙铁,对于一些显示器的小故障,是能够自己解决的。
笔者单位有一批老式14英寸显示器,早就过了保修期。有一批显示器的故障相似,开机无显示,用万用表电阻挡测试电源线输入端,阻值为无穷大,说明电源线已呈开路。开机检查,发现线路板上的保险丝已熔断,换用一个新的保险丝,开机即烧保险。笔者对其进行了维修,发现故障都集中在几个元件上,而且这几个元件很容易买到,更换即可。因此,如果朋友们遇上类似的故障,完全可以先从这几个元件入手,从而修复显示器故障。
显示器内部有高压,虽说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但被电击的滋味也不是好受的。因此,在进行显示器的维修时,为了避免受到高压的电击,可以将显示器内残留的电放掉。显示器内部能存电的元件是滤波电容,就是那个体积较大的圆柱形元件,用带绝缘层的钳子去触碰滤波电容的两个引脚,当听到“啪”的一声,出现火花,说明滤波电容内的电已被放掉,可以放心检查了。引起开机即烧保险的几个元件分别是滤波电容、消磁电阻、行管等。
■ 滤波电容
显示器一般都是使用开关式电源,在市电接入后,先经过整流,再经过滤波,进行直流与交流变换,输送给其他设备使用。为了消除和防止来自电网的各种干扰,必须使用电解电容进行滤波(如图1),而电解电容是跨接在直流电压的正负极上,起一个隔直流、通交流的作用。当滤波电容使用时间较长,电解液凝固,容易造成内部击穿而短路,从而使通过保险丝上的电流过大,致使保险丝熔断。因此,遇到开机即烧保险,应首先检查滤波电容是否短路,检查的方法也很简单,用万用表的电阻挡,短路的电容阻值为0,完好的滤波电容有一个充放电过程,阻值逐渐增大。这种电容的耐压值一般较高,可以用同类型的电视机所用的电容代替。
还有一例故障,也是开机烧保险,检查滤波电容没有问题,而在后面的电路中,又并接了一个无极性电容,该电容体积较大,用万用表检查后发现阻值为0,也是存在内部击穿的故障,更换后故障排除。
■ 消磁电阻
crt显示器的工作原理是显像管内产生电子束,在偏转线圈的作用下,电子轰击屏幕上的荧光粉,从而使屏幕出现相应的点。显示器的周围会出现易产生磁场的物品,如多媒体音箱、各种外设所用的变压器等,这些磁场都会影响电子束的偏转方向。因此,为了保证显示质量,在显示器开机时,都会设置一个消磁电路。消磁电路由消磁线圈和消磁电阻组成,通过消磁线圈产生的强磁场,可以消除励磁。消磁电阻其实是一个热敏电阻(电路板上四四方方的,有三个引脚的元件,),其冷态阻值一般为12欧姆~47欧姆不等,当市电经过时,其阻值较低,消磁线圈得电工作,消磁线圈的工作电流较大,使得消磁电阻的温度升高,阻值急剧增加,致使流过消磁线圈的电流急剧减小,完成消磁过程。
从消磁电阻的工作原理不难看出,当消磁电阻热态阻值变小,或是消磁电阻内部击穿,阻值变小,则可以认为消磁电阻不良或损坏。可以将消磁电阻拆下来,用电吹风对其加热,其阻值应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如果加热后无变化或变化很小,则可以认为消磁电阻损坏。如果确定消磁电阻损坏,可以用同规格的代替,如果实在找不到的,也可以相差一档次的消磁电阻代替。而消磁线圈的损坏几率较小,可以不予考虑。
■ 行输出管
有几例开机烧保险的故障,检查了滤波电容和消磁电阻均无问题,最后检查了行输出管,发现行输出管已被击穿短路。行输出管一般安装在行输出变压器的边上,有三个引脚。可以将之拆下检查,如果三个引脚间阻值都很小,则可以认为是行输出管损坏,找一个相同型号的换上就行了。
出现开机烧保险的故障还很多,如整流二极管击穿、电源开关管损坏等,只要细心检查,找出故障点,更换即可。而对于机房管理人员来讲,更有许多优厚的条件,机房内的机器一般都是同一型号的,当发现某一台机器有故障时,找出怀疑的故障元件,直接替换,利用排除法,找到故障点,更换元件就行了

网友:
显示器烧保险丝一般是开关管坏,但是坏开关管有以下元件坏。1、电源300V滤波2、稳压环路开环,主要表现在稳压取样电阻变质,431稳压器坏,光耦击穿3、PWM驱动IC或周边滤波电容坏4、高压包打火
当然有的机子消磁电阻击穿也会烧保险丝

网友:
焊点 虚焊接触不良 也会经常烧保险

网友(2014-11-01):
我这有个显示器  总是烧保险丝 基本都量了一边没有发现短路  可是一上电 变压器就冒电花 然后保险丝就烧了   变压器  坏了吗 请问? 可是量不出来变压器有短路呀

网友:
crt显示器正常使用中老烧保险时基本锁定消磁电阻。

网友:
擦   还CRT  ,,,,,,,          我我们修电脑  很。。。。少遇到。。

网友:
2楼讲得很好

网友:
呵呵 专业度不怎么高啊

网友:
资料太过时了  现在想修CRT也没有啦

网友:
看到你发的帖子,你也是从别的地方抄来的。但是对新手有用,谢谢了

网友:
老帖子了把 不过还是有用的 感谢

网友:
不过看起来挺有用

网友:
虚焊接触不良 也会经常烧保险

网友:
实际上,讲得大致正确。
我修这东西20多年了,各种问题见得比较多。

网友:
遇到过整流桥短路烧保险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