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无时钟,诊断卡IRDY

楼主(2014-02-26):
其它灯都亮,诊断卡IRDY不亮,,CPU上无时钟其它电压都有,请教先下手 哪里。时钟芯片吗?
还有时钟如果有发出,是直接发给CPU的吗?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吧 你说的太简单了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来修

网友:
查晶振,时钟芯片

网友:
看时钟有到CPU共电 芯片发的信号吗

网友:
压桥试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