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3, I5系列笔记本显卡切换

楼主(2014-02-26):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I3,I5,I7的独立显卡笔记本,而CPU又带着集显,所以都是双显卡了!   1.这几天有的客户问我,他这个I5 双显卡的笔记本,平时他用的集显还是独显都不知道,然后我也不知道,客户说让我把集显关闭,那到哪里关闭集显呢?   2.有的客户说独显办公费电,让我把他的独显关闭,那到哪里关闭独显呢?      求教各位师兄师弟,万分感谢。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好像可以

网友B:
我遇到有两种情况,有的BIOS里可以关闭,还有就是装独显官方驱动,里面有设置切换,还有个你可以尝试,不知道会是什么效果,那就是把不想要的显卡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来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要看机子的,有的机子,你开游戏他会自动切换的。有的 要在BIOS里边改。

网友:
BIOS里面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好像可以

设备管理器那个我知道   是禁用独显或者集显的驱动     还有其他的方式关吗

网友D:
我看过HP G6的  里面有显卡切换模式1动态 2静态   你是说静态就是集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HP G6的  里面有显卡切换模式1动态 2静态   你是说静态就是集显吗

BIOS里找到显卡模式  怎么关   你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机子的,有的机子,你开游戏他会自动切换的。有的 要在BIOS里边改。

HP G6 在BIOS里有显卡切换模式  动态与静态    你是说静态就是集显还是独显呢  怎么关闭,你说说看啊

网友E:
在BIOS里面设置的,我当初设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有两种情况,有的BIOS里可以关闭,还有就是装独显官方驱动,里面有设置切换,还有个你可以尝试,不知 ...

那HP G6的BIOS里有显卡切换模式有1动态 2静态   那你说说静态是独显还是集显呢 解释一下啊 ?        还有装了独显官方驱动,在桌面按右键有配置可交换显示卡后,怎么操作,这个我进去了,不会操作这里面关闭集显 ,你说说啊   ?     谢谢!

网友:
兄弟,看到我回复,你还是说说啊     郁闷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BIOS里面设置的,我当初设置过

那有的机型在BIOS里没有显卡切换模式呢    那该怎么关闭呢

网友:
显卡切换独显或者集显还真是个难题,我遇到一台电脑独显打不开,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一禁用集显,电脑就黑了

网友:
现在的本子,都是自动切换的,一般浏览自动是集成的。游戏的时候或者高清电影自动激活独立显卡。谢谢。

网友:
显卡的软件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