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G6的 BIOS里的显卡切换模式

楼主(2014-02-26):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HP G6的笔记本  双显卡,我进BIOS里,看到了一个显卡切换模式然后我打开看就是动态 静态  。请问如果显卡模式选择静态是什么意思呢?   动态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可能就是集成和独立的意思吧?

网友B:
你还连续发了几个贴了,不是故意的吧??你管它什么静态或动态,修改了看看不就知道了??一切以实物为准啊,都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集成和独立的意思吧?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确定       该怎么才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连续发了几个贴了,不是故意的吧??你管它什么静态或动态,修改了看看不就知道了??一切以实物为准啊 ...

试过的,没试出来,客户就把机器拿走了    这几天又有客户问我关闭集成显卡    他说要手动关闭,又是桌面点击右键可配置可交换显示卡里关闭,结果我就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关闭    你懂得 !     兄弟,你知道就具体说说啊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过的,没试出来,客户就把机器拿走了    这几天又有客户问我关闭集成显卡    他说要手动关闭,又是桌面点 ...

这个要看机子自身支不支持了,在装完独立显卡驱动后(建议官方的),右下角会有英伟达图标,在那里面可以切换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机子自身支不支持了,在装完独立显卡驱动后(建议官方的),右下角会有英伟达图标,在那里面可以 ...

好的    那右下角有英伟达的图标,然后点开之后,又选择哪些选项进行操作切换呢   抱歉,有点啰嗦,只是我不太懂这个,望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    那右下角有英伟达的图标,然后点开之后,又选择哪些选项进行操作切换呢   抱歉,有点啰嗦,只是我不 ...

这个我按照我自己用的这台机子给你说,但你那台是不是一样那就不知道了,点击英伟达图标后,左边有3个选项,点击第二个管理3D设置,这里面可以设置在那种情况下使用独显或集显,反正这里面都是中文,你自己去参考和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按照我自己用的这台机子给你说,但你那台是不是一样那就不知道了,点击英伟达图标后,左边有3个选 ...

好的   我的笔记本I3 M350    那还还有一种是I系列的笔记本在右下角没有英伟达的图标!  在桌面空白处单击右键 出现显示卡属性 与配置可交换显示卡   这个里面我就操作不来了   可以看到3D选项 就是 标准   AA模式  AF  AI  迷茫中...

网友B:
你那个具体选项和我这不一样哦,那是英伟达的芯片版本不一样,设置也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具体选项和我这不一样哦,那是英伟达的芯片版本不一样,设置也有区别的

好吧    那以后遇到了再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