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平板刷机

楼主(2014-02-2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平板好像不进系统,就需要刷机,这个要怎么刷机呢?     有没有联想平板刷机资料分享看看啊     或者具体说说怎么刷机呢?       麻烦师兄们了,会的望回复!

网友A:
刷机助手,很好刷的,先下载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助手,很好刷的,先下载ROM

可否说的更详细一点呢

网友B:
刷机精灵,软件有说明的

网友:
平板刷机有两种:卡刷和线刷。还有一种是恢复出厂,你可以先试这种。一般是按住音量的+或—再开机,按提示操作。如果这种方法不行再考虑另两种。有些机型不支持卡刷,这种是把刷机包下载到SD内存卡上再装到机器里按住某个键子开机,机器会自动执行卡里的刷机包;一般常用的是线刷,在电脑上开启刷机程序,按规定步骤把刷机包写到平板里。基本大致是这样。不同种机型得按出厂刷机说明一步一步仔细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精灵,软件有说明的

好吧    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