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宏基E1-471G换主板装显卡驱动白屏进不去

楼主(2014-02-26):
跪求宏基E1-471G-53212g换主板装显卡驱动白屏进不去,在网上买了一块宏基E1-471g主板装上去装集显独显驱动后就白屏进不了win7桌面{原来独显型号是GT630M现在买的新主板显卡型号是GT710M} 然和进安全模式把集显禁用,独显可以进去但是独显只可以认到但没有用到 求大神指导这是什么问题 下图

网友:
驱动是否装的官方驱动?还有换个U试试,既然在网上买的就问问卖家怎么办,主板有问题可能性大。我遇到过一台机子换了主板后,进系统在Windows界面就卡死了,后来发现不装显卡驱动就没问题,装显卡驱动就不行,后来换U就好了!还有一次是显卡驱动不是官方的驱动,弄了半天,在官方下个驱动装上就OK了!

网友:
会不会是BIOS不支持,建议升级BIOS

网友:
第一步,安装官方的驱动包,一步步的测试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因为显卡驱动出问题的,试试官方驱动。

网友:
上次有个高手发过其他主板也有这个问题。。和原板对比下。看少了什么原件没有。

网友:
重做系统,装官方的显卡驱动

网友:
集显有问题第一步考虑换U

网友:
维修新人-H: 驱动是否装的官方驱动?还有换个U试试,既然在网上买的就问问卖家怎么办,主板有问题可能性大。我遇到过一台机子换了主板后,进系统在Windows界面就卡死了,后来 ...
系统换了无数 显卡驱动官网的

网友:
等会找个U试试

网友:
此问题换U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