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华擎N68-S 1.07 的板的人,帮看8脚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14-02-26):
求有华擎N68-S 1.07 的板的人,帮看8脚BIOS芯片型号,先谢谢了!

官网提供是 BIOS文件是512K的,我用25X80AV的芯片 刷进去 点不亮,但用铭宣的N68 1M的BIOS芯片刷进去 却可以跑码,但到46又重起了。。。
我怀疑这个25X80AV不是原来的芯片,网上说这个板的BIOS芯片是4M的。。。应该用什么芯片来刷呢?或者有人有这个板吗 帮看一下这个BIOS芯片型号是什么的。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8-2 16:40):
结果:过真是BIOS芯片搞错了,买了个25X40的 刷512K的 BIOS文件上去 OK了。。。

网友A:
在淘宝网上找这个主板 放大看看BIOS芯片型号  我一般这么做

网友:
25X40或25L4005

网友B:
刚修好个华擎n68-s3 刷好bios后还要刷mac地址!要不然进系统网卡报错!在dos下刷的!

网友:
N68的是 25X80AV 的

网友:
25X40或25L4005  我手上没有, 可以用25X8 替代吗? 任何代替?

网友C:
25X80 是不是8M的? 他官网上提供的BIOS文件 是512K的,可以用25X80直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网上找这个主板 放大看看BIOS芯片型号  我一般这么做

淘宝网上 找到的图片都看不到
BIOS芯片型号, 上面都盖了一层纸(写有板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X80 是不是8M的? 他官网上提供的BIOS文件 是512K的,可以用25X80直接刷吗?

512K的文件是25X40的

网友D:
不能代替,容量不一样哟

网友:
40是512k的80是1m的看官网下的bios是多大你就用什么bios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代替,容量不一样哟

我以为不一样也可以刷,只是在刷软件上做工夫。。真的不能刷?

网友D:
真的不一样,信不信由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刚修好个华擎n68-s3 刷好bios后还要刷mac地址!要不然进系统网卡报错!在dos下刷的!

怎么刷。有没有步骤。我也有个N61P的刷过bios。网卡不可以用。求软件。步骤。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刷。有没有步骤。我也有个N61P的刷过bios。网卡不可以用。求软件。步骤。谢谢啦!

刷mac地址这个我遇到过,就是用编程器刷好 可亮机后  再在纯DOS下 用官的刷BIOS软件 运行  更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不一样,信不信由你

我以为刷的时候 用填充缓冲块把前面的4M填掉后就可以刷了呢

网友F:
一般 都是8M的BIOS  25Q80B  25L8005M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般 都是8M的BIOS  25Q80B  25L8005M

这个特别,我到官网下的都是512K的BIO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特别,我到官网下的都是512K的BIOS文件

文件就是在这里下的 http://www.asrock.cn/mb/NVIDIA/N68-S/index.cn.asp?cat=Download

网友G:
你好这个芯片是winbond 25x40avaiz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这个芯片是winbond 25x40avaiz

非常感谢! 我去买一个 25x40 试一下 手上有的都是25X80的